朋友联想 Y460 维修

楼主(2015-01-21):
朋友一台  Y460   黑屏:  叫他拿 过来,拆机  先拆屏   ,实测  40 脚   屏供电  3。3V  无输出,……拆机……
电路图…………屏供电  由Q 12 输出   。测量  Q12   g  有电压  14V右左   D 极  有3.3V  怀疑  Q12 损坏。吹下。测量 阻值,OK……。又焊上去……裸机测试   此时OK………………这是什么问题……。Q12  虚焊???

网友:
Q12性能不良?

网友:
有可能Q12性能不良,测试没问题好了就行,恭喜楼主

网友:
LZ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一个

网友:
应该是不良吧这个

网友:
管子不良换掉吧

网友:
这机用集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