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无规律红屏蓝屏白屏绿屏

楼主(2015-01-21):
电脑主机无规律红屏蓝屏白屏绿屏,用集成显卡的,请问这个故障是哪里出问题,显示器是好的,出现故障时主板会长鸣,重启一下马上又顺利启动进入系统

网友:
先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长鸣那是没亮呀!用橡皮擦擦内存金手指再插回去试试!
好了要还会出这事儿,就是哪儿虚!主板是单桥的吧?桥虚焊!

网友:
颜色交替  是不是VGA线 内存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LZ是开启电脑前显示器红蓝绿变色,是不是啊?

网友:
颜色交替出现,显示器没信号,主机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能正常使用的显示屏看看是否有以上这种状况 再决定下手

网友:
显卡显示器不兼容?

网友(2015-06-15):
楼主有没有修过,满屏红的,显示器和VGA都换过了,考虑可能是主板显卡,求解决办法

网友: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