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有画面没背光,请教大家这个能修好吗?

楼主(2015-01-21):
用万能表量量背光线插口的电压是30,或者31V。请教这种情况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5-1-22 08:27):
换了模组就好了,可能是LED的问题

网友:
灯板坏了吗?灯板拆出来检测吧

网友A:
升压板有问题了。

网友:
当然能修啦!高压板坏了。

网友B:
网上有卖通用LED升压板的!应该先换个升压板点一下灯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有问题了。

请问什么是升压板,在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卖通用LED升压板的!应该先换个升压板点一下灯再说!

可以给我发个链接吗?

网友:
背光没开启,看看升压板的EN有没有

网友:
这个就百分百可以修好的

网友:
LED背光有30V是正常的,30接到背光板上有一块小板,那块就是升压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小菜一碟,更换高压板,不行的话换灯条

网友:
你传的是电源板和驱动板一体了  还有个高压条呢

网友:
问题应该是出在灯或高压板上,换了会好的。

网友:
第一次进液晶电视维修块,跟液晶显示器还真差不多。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都是差不多啊

网友:
看看灯条和升压条,不过led的一般灯条很少坏但也不排除

网友:
当然可以修了

网友:
换通用升压板。方便快捷还还报价

网友:
能修好 以前有三块板现在一块板 换板就增加了成本

网友D:
电视一体机 三合一TV板,是哪家的板子,装多少寸电视用的?如果是32寸以上,30V的电压明显不够

网友:
改个通用板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视一体机 三合一TV板,是哪家的板子,装多少寸电视用的?如果是32寸以上,30V的电压明显不够

40的康佳的LED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我发个链接吗?

看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2027383565.9.7fAuyB&id=36514897314

网友:
测试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直接杀高压板

网友:
led的天下了,好经验积累

网友:
几天了,也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
这个是一体板啊,,那个LED供电量一下是多少V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换了模组是什么意思??

网友:
haimei还没修好吗,背光不亮,算是显示器里比较容易的故障,先查灯管,再查高压板,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工具了,

网友:
外加个灯管试一下

网友:
就是高压板,升压模块

网友:
恒流板的问题,也可能LED的问题,都测测,哪个地方电压正常是80到100V

网友:
LED的比较难修

网友:
三合一的板,能修好。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板。不用什么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