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l98sw 按开关红灯亮后变绿灯一直不显示

楼主(2015-01-21):
   这台机器是偶尔可以开机正常,昨天拆机发现16v 400v电容鼓包更换后还是不显示。换了一个3v电池后反复开机几次正常了。今天开机又是老样子按开关红灯亮一下变绿灯一直不显示。有高手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A:
得按不开机的程序检查了。

网友:
刷写程序看看。

网友:
估计其他滤波电容还有问题

网友B:
哪里虚焊吧?补焊一遍试试!千万别弄连锡喽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按不开机的程序检查了。

没有24 v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虚焊吧?补焊一遍试试!千万别弄连锡喽噢!

电源部分吗?

网友:
CPU的开机信号送出,24V的开关电源才会工作。

网友:
供电电容全部都换

网友C:
电源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部分有问题吧?

已经解决,电源部分10v 220uf  和16v 470uf 换了 解决问题  可是这两个电容没有鼓包啊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解决,电源部分10v 220uf  和16v 470uf 换了 解决问题  可是这两个电容没有鼓包啊  晕

电容失容了 可以在原电容处并个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看看

网友B:
补焊驱动板!电源板不接驱动板电压输出正常不?电源板是12v5v输出,还是单12V的呀?整张驱动板的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焊驱动板!电源板不接驱动板电压输出正常不?电源板是12v5v输出,还是单12V的呀?整张驱动板的照片看看 ...

更换电容10v220uf
搞定

网友E:
应该还有损坏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有损坏的电容

更换电容搞定

网友:
恭喜楼主搞定

网友:
又长一智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没看到我的回复?

网友:
一般都是虚焊了吧。。~

网友:
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