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黑屏维修

楼主(2015-01-21):
出现黑屏故障应如何排除?

    计算机显示器出现黑屏是用户在使用计算机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其实,只要稍对计算机硬件中主板、CPU、内存、显示卡等几大部件有一定的了解,非元器件的损坏的简单故障完全可以自己动手排除。

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按照以下的维修步骤和方法进行分析和简单的维修:

 1.检查主机电源是否工作;电源风扇是否转动?用手移到主机机箱背部的开关电源的出风口,感觉有风吹出则电源正常,无风则是电源故障:主机电源开关开启瞬间键盘的三个指示灯(NumLock、CapsLock、ScrollLock)是否闪亮一下?是,则电源正常;主机面板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是否亮?亮,则电源正常。因为电源不正常或主板不加电,显示器没有收到数据信号,显然不会显示。

  2.检查显示器是否加电;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否已经开启?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显示器的亮度电位器是否关到最小?显示器的高压电路是否正常?用手移动到显示器屏幕是否有“咝咝”声音、手背汗毛是否竖立?

 3.检查显示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是否良好。

  可以拔下插头检查一下,D形插口中是否有弯曲、断针、有大量污垢,这是许多用户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连接D形插口时,由于用力不均匀,或忘记拧紧插口固定螺丝,使插口接触不良,或因安装方法不当用力过大使D形插口内断针或弯曲,以致接触不良等。

       这个是个人在昆明精艺电脑维修学习到的知识,我还是一个小学徒,大家多多指教!

zhoujian14 -2
178127042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kiss515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你这是笔记本?

网友:
就是啊  这说的是台式机啊

网友:
笔记本是这样排查的嘛?难道比我还要小白菜点?

网友:
不好意思哈,我真的是个小白的!

网友:
一看这就是在哪复制粘贴的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