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跑 D0 96 98

楼主(2015-01-21):
今天修一华硕P5QPL-am跑D0 96 98测内存供电正常1.5V,3.3都有就是不过,刷过BIOS还是一样,最后换BIOS边上的822排阻修复

网友:
华硕主板822排阻爱坏…。

网友:
呵呵,我笑了, 就说跑 DO 96 98   换822排阻  OK  图都不上一张 谁信啊

lyh168ok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好,你换电阻前先测量了吗,数值多少,还是看到822就直接换了

网友:
同型号主板,插上12V供电就瞬间断电,MOS检查过没坏,两个IC也都换过了,还能有哪的问题?

网友:
下次最好把图也发上来

网友:
楼主修板是快枪手,,发帖也是啊!来几张图片吧!!

网友:
ptmanager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原理图分析下就更好了。

网友:
也不给张图看一下·

网友:
跑这个代码,换bios旁排阻是有依据的.

网友:
说真的 换BIOS座子边的822  好了 我信 换了不好我也信 。因为这个板子这个问题太多啦。有些搞不好的

网友:
楼主应上张图,跑 DO 96 98,并不代表是822问题,换了能好固然是好事

网友:
通病了    华硕基本都是822

网友:
都是822坏的

网友:
华硕都是822坏

网友:
我果断换822去了

网友:
好像是通病…………

网友:
排阻坏   是ASUS的通病吧//

网友:
asus 排阻坏的多。

网友:
跑这个代码都是排阻问题。有些BIOS边上。时钟。南桥旁边都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