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A76ME BIOS无效 加焊南桥成功

楼主(2015-01-21):
前几天收了台cm3a76me的机器 200大洋 主板不跑码 刷BIOS试试吧  第一次成功亮机了 第二天又不亮看  反复换了三四次都不行   主板放下电就亮 进去就黑屏 我都快不信心了  最后做边桥试试吧  成功 亮机 不灭了  小小经验和大家分享

网友:
你那是什么机器啊没见过

网友:
可能BIOS和桥本就有问题,楼主给蒙对了

网友A:
你这是换桥还是BGA,南桥还是北桥  小白求解?

网友:
没有看明白,下次写清楚一点............

网友:
加焊南桥吗

网友:
AMD就是桥问题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换桥还是BGA,南桥还是北桥  小白求解?

眼神不行啊,标题写的“加焊南桥成功”

网友:
这种故障多数是南桥的实时时钟模块有问题,加焊南桥不失为一种有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