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N70主板的bios程序谁有 发发善心 给我发一份吧

楼主(2015-01-21):
接到个客户电脑,客户自述在家玩的时候屏幕闪屏然后卡死,手动重启后 开不了机 屏幕什么都不显示,
收到后发现机箱内部很脏,然后鼓风机吹了吹,然后插上检测卡发现复位不工作(我感觉应该是复位了)  杰微 AM2 D2的板子 我想试试刷bios  谁有给我发一份吧, xindakj@qq.com

接电后待机灯亮,拨排针  复位灯亮下灭了 然后再亮 再灭  然后就保持四个小红灯全亮不跑码

于是按照以前学的  冲桥放电,替换单双核cpu,压cpu座都不行,

于是我开始检查主板是否断线掉件,结果在主板背面  桥的背部位置,发现一个01B 的电阻只接触一端 快掉了,我就把它扣下来了(因为我维修经验不足我扣下来之前忘了开电阻的摆放方向了~ )    然后用风枪吹上,用烙铁加焊了,结果故障依旧
我又把电阻掉了个头重新焊上还是不行,

还有什么好方法没

网友A:
电阻是没有方向的!

网友B:
不跑码先测下主板的各大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没有方向的!

唉  学术不精 现在在书上翻翻 确实写着 电阻无反正~ 而且我还用红笔标着了,竟然给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码先测下主板的各大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电压不正常不是应该不复位吗

网友C:
单桥 的压桥 试试····················

网友D:
还是先测下主板的各大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量一下各个电压都正常不,然后在刷bios

网友F:
这种BIOS不好找,,你先试试压桥,,把桥加热试试!!

网友:
此板已修好, 电压我测过了都是正常的,我决定刷下bios试试,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型号的 bios不好找,我就干脆直接干桥,因为没有bga,我就直接拿风枪开干, 5分钟过去了, ,, 结果拨开关排针不触发了,。,  麻蛋 ,算了,反正也报废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风枪风速调到2 ,温度调到200,10分钟过去了,板子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BIOS不好找,,你先试试压桥,,把桥加热试试!!

按照你说的  故障解决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各个电压都正常不,然后在刷bios

此板已修好, 电压我测过了都是正常的,我决定刷下bios试试,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型号的 bios不好找,我就干脆直接干桥,因为没有bga,我就直接拿风枪开干, 5分钟过去了, ,, 结果拨开关排针不触发了,。,  麻蛋 ,算了,反正也报废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风枪风速调到2 ,温度调到200,10分钟过去了,板子故障解决~~此板已修好, 电压我测过了都是正常的,我决定刷下bios试试,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型号的 bios不好找,我就干脆直接干桥,因为没有bga,我就直接拿风枪开干, 5分钟过去了, ,, 结果拨开关排针不触发了,。,  麻蛋 ,算了,反正也报废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风枪风速调到2 ,温度调到200,10分钟过去了,板子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先测下主板的各大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此板已修好, 电压我测过了都是正常的,我决定刷下bios试试,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型号的 bios不好找,我就干脆直接干桥,因为没有bga,我就直接拿风枪开干, 5分钟过去了, ,, 结果拨开关排针不触发了,。,  麻蛋 ,算了,反正也报废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风枪风速调到2 ,温度调到200,10分钟过去了,板子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桥 的压桥 试试····················

此板已修好, 电压我测过了都是正常的,我决定刷下bios试试,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型号的 bios不好找,我就干脆直接干桥,因为没有bga,我就直接拿风枪开干, 5分钟过去了, ,, 结果拨开关排针不触发了,。,  麻蛋 ,算了,反正也报废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风枪风速调到2 ,温度调到200,10分钟过去了,板子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