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每次刷BIOS才点亮断电又不亮

楼主(2015-01-21):
如题磐正AA55MZ-Q3 FM1主板spd线烧断了接上后不显示没有PCI槽不知跑什么码.刷了个BIOS后点亮了可断电还是没显示.在刷BIOS又可以点亮断电还是不亮.不知什么问题了.有谁知道能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主板灰尘较多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不能开机的BIOS和好的BIOS对比下,可能是开机后会误写入BIOS,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机的BIOS和好的BIOS对比下,可能是开机后会误写入BIOS,我以前也碰到过。

那怎么解决了?

网友:
换个BIOS块试试看吧

网友:
是的,重新刷BIOS,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刷了n个了不行估计还是单桥有问题放弃了谢谢各位

网友:
LZ你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换个bios芯片刷的吗

网友:
准备放弃的中午客户说要修.没办法想着还是在刷个BIOS看看.开始在官网下的现在在本网站下了个BIOS好了.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已解决还是BIOS的问题刷了本站的BIOS好了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吧,换个看看

网友:
估计是网上下的不是对应这个板的。

网友:
BIOS芯片本身可能要坏了,,电池可能没电了!!灰尘多了!!先试试这几样吧!!

网友:
这样的主板我也遇到过 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