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芯片的作用是?

楼主(2015-01-21):
上图芯片的作用,懂得大神分析下

网友A:
下载份该芯片的PDF看看不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份该芯片的PDF看看不就清楚了?

对你这句话只能说呵呵了!

网友:
稳压?跟随?

网友:
应该是门电路吧

网友B:
点根烟清醒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是门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根烟清醒一下就好了

喝杯酒也好不了?

网友:
应该是  是个同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