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保护OB3316 TA9687GN

楼主(2015-01-21):
  OB3316六脚  接地  去保护
TA9687GN 把12脚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OZ9939    3脚对地,6脚对地 或 7脚对地电阻去
OZ9938GN  3脚对地
bit3193    pin14:CLAMP(过压保护)直接接地去保护
FAN7314   1          高压板保护脚是1脚
mp1008es   4     4脚接地
TL5001 5 对地短路          OZ962 2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A9743 15 对地短路        BIT3102 5 吸空引脚
MB3775 15 对地短路        BIT3105 4 吸空引脚
AT1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AT1380 2 对地短路          BIT3107 4 吸空引脚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AAT1100 8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938 直接不亮 吸空6脚 闪下黑屏 吸空7脚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494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平衡保护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OZ9938去除保护是3脚对地!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FAN7314  1脚  对地短路
mp1038ey  4脚  保护脚
INL837GN  9    接地或断开

网友A:
个人不太赞成去保护。

网友:
没有OB3306的,,,,

网友:
楼主的资料有点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不太赞成去保护。

知道这些东西是有好处的。虽然不那么赞成直接去保护,但是维修当中有这么一条方法值得学习,就是在取消保护后来判断是否属于过流过或者过压引起的(或者检测某个电压再作判断)。这些资料有挺多的,不过很长时想学习计算机主板的维修,很多东西没有再细看也讲不得明白了,所以没有的话赶紧下载一份,会有用的

网友:
有时检查灯管坏了,换好了后面还是保护了,这些还是要用到的,去保护前要检查好灯管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