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音响维修

楼主(2015-01-21):
主板图片如上图,本人是初学者,请高人请教,如能标出故障大概位置为好,故障现象为不通电,当时两个大电容爆了一个,保险丝也烧毁,更换后不通电

网友A:
还是给家电修吧,一点点不懂,不知道怎么给你说

网友:
你这种问法,只有请师傅当面看了才能解答。

网友:
先查变压器主副绕组有无短路;再查4个整流二极管有无短路;再看7805有无损坏;再查功放管有无短路

网友B:
4楼的回答得很好,我未注意到检查变压器.

网友:
基础都还没懂,很难说得通

网友:
1.保险丝;2.保护电阻;3.四个整流二极管;4.大电容;5.电源芯片;6.场效应管,等等一路检查过来。;;;记住一点,维修所以电器,只要是烧了保险丝,一定是要在上灯泡代替保险丝维修,要看保险丝损坏的程度,如果只是保险丝的丝断了,那有可能问题不大,如果是保险丝全部爆了,炸飞了黑的不像样,那前前后后都要排查。。。

网友:
你还嫌看看那个后面的开关坏了吗 直接两个线短接 要是没坏你也别修了  你貌似什么不懂耶

网友:
估计是变压器挂了

网友:
2030应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给家电修吧,一点点不懂,不知道怎么给你说

说的也是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枝红杏出墙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的回答得很好,我未注意到检查变压器.

呵呵

网友:
变压器,整流桥,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四楼和八楼说的很不错,先测量大电容两端是否短路接着二极管,再功率放大集成电路,扬声器,变压器

网友:
本人也是小菜鸟,要是保险丝和电容都换掉还不通电的话应该从电源处查起,之前应该先看看还有哪里有明显损坏,如果没有的话感觉应该是哪里短路了,造成了电源保护,所以开不出来。

网友:
怎么是单声道的。

网友:
对楼主只能说呵呵了!!

网友(2015-04-22):
也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