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疯了??懂示波器的大神帮帮忙吧

楼主(2015-01-21):
目前小小白努力学习中。。没钱去实地只能自学了。。看见各位大神用示波器修机那个酸爽啊  最近空闲就想着学学示波器吧   打开示波器拿起费板子戳了下ec的32晶振  纳尼    50hz?  再戳南桥25   还是50    换板   还是50     这下晕了   设置错了。还是示波器疯了?   接地没问题丫。。

补充内容 (2015-2-13 13:49):
表笔接地线开路。换表笔解决

网友A:
示波器没疯,但楼主好像疯了,鉴定完毕。
示波器 不像万用表,买回去谁都会用。
维修中仅用示波器测测晶振,浪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没疯,但楼主好像疯了,鉴定完毕。
示波器 不像万用表,买回去谁都会用。
维修中仅用示波器测测晶 ...

大神   俺没疯   俺每天都吃药。。。话说我也不想测测晶振啊。。但是它都是50hz你让我能干嘛  现在是晶振都测不了了

网友C:
先测下示波器上的校准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测下示波器上的校准信号是否正常。

示波器1khz校准信号正常

网友:
我感觉我刚开始摸这玩意的时候也是这样  慢慢的就好点了  多查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1khz校准信号正常

再测CPU供电的电感前端。看是否有方波。

网友:
找一块好板子多测试各种信号,试着多调调水平,时基测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俺没疯   俺每天都吃药。。。话说我也不想测测晶振啊。。但是它都是50hz你让我能干嘛  现在是晶振 ...

哈哈   你质疑黄大师?  嘿嘿  百度搜一下     要不看看 使用手册吧

网友:
安泰信的 有个恢复设置 之后校准下试试

网友:
这个是时基问题而已吧,,时基多少,会出不同的波

网友:
探头点住校准信号,然后按下AUTO键,校准下示波器看看

网友:
1X  10X的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去找个师傅教一下吧,这东西可不像万用表,拿起来就能用的

网友:
我还没有加过示波器啊

网友:
示波器修本买个什么样的20m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