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8 SE 和 asus M5A78L-M LX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5-01-21):
呵呵,又上不了图 说图片过大。 P58板子不触发,开机角3.3有,量开机角到IO信号有跳变,IO到SB的请求上电信号无电压,无短路,七百多阻抗。《偏大》量IO3VSB有,RSMRST#有,  竟然有 就要量SB工作条件,跳线3V有, 晶振有压差,好了,翘起IO上电角《PSOUT#》,IO角有3.3v,焊盘阻抗两百多,跑上拉,目测没上拉,上迅维的BGA加焊试试,不行换桥,加焊 ,量还原的上电角,有两百多阻抗,明显低了五百,呵呵 通电,3.3有了,上电看看,触发,上U跑马亮机。下一块M5A78L-M LX 不触发,开机角2.7V,不正常,测PANSWH#有跳变,在测PWRON#,有跳变,在测SUSB# 电压0V到3V不间断跳变,无短路,四百多。在线测量阻抗四百多随电压一样不间断跳变,SUSC#无电压。量SB工作条件。晶振有压差,SB过烫。。SB发烫,继续摸,摸到一个UP7704U8,待机芯片。也发烫,测工作条件,VCC,EN,REF,正常,OUT不正常,电压不停跳变,3阻抗,拆掉芯片,打焊盘也是一样3阻抗,。不对 OUT接有排阻电容,全拆不行,烧鸡看看,桥有温度,,就是给桥的待机供电。没过一会 OUT没电压了,打阻抗短路。坏了 爹的,定芯片,回来换上,恢复短路,电压0.5到0.8跳变还是不正常,好吧,竟然都围绕着桥 就拆桥把,只有他了,还没休息完,又烧坏了那个芯片,忍了很久拆了,打OUT阻抗两百多。明显起来。3.3V开机键有,up7704u8,OUT1.2V还是1.5V  忘了 五跳变 正常,SUSB#2v,  电压略微不对,但是已经不跳变,而且有电压,。好,上桥。  5分钟完毕。摸芯片不烫了,SB不烫了,触发看,触发了,上U 看 亮机。没来得及量其它的 ,顾客急着要。应该都正常了,小修完毕。

网友A:
都是巧坏了啊。。费劲。。换桥

网友:
没图这样看太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巧坏了啊。。费劲。。换桥

P58是空焊或者虚焊,没坏

网友:
都换桥好了!!现在的板子桥怎么这么爱坏呢!!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虽没图片,但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