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STcomTools 一键备份的警示

楼主(2015-01-21):
STcomTools 一键备份的结果
ST360021A,FW:3.19,SN:3HR1GP47

先用STcomTools5.13,备份,得到6个涉及模块的BIN文件及1个SN文本文档——满心欢喜地进行下一步......

通过F级引导,能成功加载cert table,但是总有unable to load cert table info”的提示......

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怀疑先前备份的固件存在问题:

因此,备份后,应该首先检查备份的模块数据是否无误。再进行后续的操作。

网友A:
备份的模块全是空的吗?没有操作错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备份的模块全是空的吗?没有操作错误吧。

除了SN.txt之外,其余的ATA、Cert、Table等BIN文件全是空的;

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另请教罗工,哪里能找到ST360021A的固件,可以在StcomTools上面使用的,您能给一个么?

网友B:
用该软件,已经搞定了一个12代的250G的硬盘。

网友:
哪里回收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该软件,已经搞定了一个12代的250G的硬盘。

你的盘什么问题?我的12代250g的不认盘,不知道能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该软件,已经搞定了一个12代的250G的硬盘。

那是因为盘没有啥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SN.txt之外,其余的ATA、Cert、Table等BIN文件全是空的;

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固件可以通用,只要改一下文件名

网友A:
到处有回收的,什么样的盘呢,我也回收

网友:
小白我也曾碰經到過,做完自校後要回寫時才發現備份的內容全是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到处有回收的,什么样的盘呢,我也回收

台式机的,好像是32G,或者64G

网友:
这个悲剧了,禁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盘什么问题?我的12代250g的不认盘,不知道能修不???

坏道100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可以通用,只要改一下文件名

和那个硬盘的固件,可以通用呢?

请罗工,明示。谢谢!

网友E:
做完自校後要回寫時才發現備份的內容全是空的。

一样,手里有一块.10有坏道,用这个备份,里面是空的,有的ST固件挺不好找的

STcomTools 备份固件有bug,大家小心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完自校後要回寫時才發現備份的內容全是空的。

一样,手里有一块.10有坏道,用这个备份,里面是空的, ...

我备份都会去看一下备份文件大小...

网友:
请教楼主,读写ROM保存的文件只有64K,不是固件吧?

网友:
来学习经验教训,软件出问题很伤人啊

网友:
不知道用编辑器备份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的,好像是32G,或者64G

台式机的,有32G,或者64G的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的,有32G,或者64G的硬盘吗?

难道没有嘛?明天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