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瞧一瞧,g585别干桥,小小电容把乱来捣!!!

楼主(2015-01-21):
                 新年新气象,羊年期盼你:天天开心“喜羊羊”;事事如意 “美羊羊”;工作愉快“懒羊羊”;合家幸福“暖羊羊”,总之愿你一切都好羊年喜气“羊羊”!!!
             好吧,祝福送完,接下来看看G585的维修过程
                       型号:G585   故障:不跑码
过程:接到一台联想G585,老板说可以直接修。掰下电池,插电源电流到0.4不动,看样子像是不跑码,三下五除二脱光光,一看是AMD四核U,单桥独显,主板型号如图

先看了一下主板外观良好,接下来通电,电流上到0.4不动,打开图纸,先扫各大主供电均正常,跳过时钟,在PCI插槽测得复位3.3V正常,手上没点位于是习惯性的去抓BIOS的片选信号,发现只有瞬间的波形,一般这种情况我都喜欢把BIOS拆下来在抓一次,波形如下

既然有持续的波波,那就先个刷BIOS,上论坛下了个bios装上,上电一看电流还是0.4,回头抓了一下片选,依然只有瞬间的波形,看来不是BIOS问题,在EC上打了一下LPC总线阻值正常,抓LPC_FRAME#也波形,看来得从桥和EC入手,绕着EC查了一圈也没啥,看来还得找找桥的麻烦了,先从简单的入手吧,量量RTC,还真有发现,cmos电池竟然没电了

于是找一个新的换上,一量还是没电压,怎么回事,电池取下量3V正常,打值也有500多,怀疑后级拉低,看图纸得之只有PD108、PD109、c158和桥会拉低+RTCBATT

那就先拆二极管,没点位只好跑跑线路,发现PD108、109就在桥的背面

一烙铁干下PD109,再量电池电压3v正常了,换一个装上发现还是会拉低,再继续拆C156,位置如图

再干掉C156依然不变,打电容对地值竟然只有10欧

完了,完了!难道桥挂了吗,顿时心灰意冷,换桥的话客户也不会答应,没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夹着桥上的电容挨个看阻值,当量到桥右下角的几颗小电容时,发现阻止都为10欧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挑下一颗,不挑不知道一挑吓一跳,再量阻值,一看阻值500多!!!正常了!!!赶紧量一下电池电压3V正常了,再次上电跳变两次,接屏奇迹般的亮机了!!!

来看看这个罪魁祸首吧!

            发帖不易,多多鼓励!!!!借用一句论坛名言"加分不扣你们的分滴"!!!!!

最后愿我们喜欢的歌手姚贝娜一路走好!!!

网友A:
桥上的电容损坏,在多数人通常都换桥了,这个案例有启发作用,有技术含量,应该加分鼓励。

网友B:
还没拆过桥上的电容呢?很有启发意义   啥也不说了 加分

网友:
好羡慕你的本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拆过桥上的电容呢?很有启发意义   啥也不说了 加分

有分就要加呀,完全支持

网友:
我擦还没有看内容先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上的电容损坏,在多数人通常都换桥了,这个案例有启发作用,有技术含量,应该加分鼓励。

说的对,支持

网友D:
我是看的偶像,姚贝娜的,  你图片重复发了几张啊,

网友:
楼主的工具很全啊,顺口溜编得不错,想不到桥上的电容在捣乱。

网友E:
技术帖,表现出了深厚功底,值得学习

网友F:
那个电容拆了  需要补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看的偶像,姚贝娜的,  你图片重复发了几张啊,

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容拆了  需要补上吗?

我是补上的

网友:
好像G475有一样的通病,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桥

网友G:
好久没见你发帖,又进步了,继续努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久没见你发帖,又进步了,继续努力哈

主要是没时间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分就要加呀,完全支持

呵呵  已加过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仔细看是能发现苗头的

网友:
桥的电容也会坏?竟然不是桥坏,楼主好厉害!

网友H:
LZ是意外的收获吗?

网友:
之前在北桥上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I:
大兄弟,技术不错啊!修一台机器,你拍那么多照片,我看你也是拼了,为精华贴而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兄弟,技术不错啊!修一台机器,你拍那么多照片,我看你也是拼了,为精华贴而来啊

说哪儿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是意外的收获吗?

应该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上的电容损坏,在多数人通常都换桥了,这个案例有启发作用,有技术含量,应该加分鼓励。

是的,换桥也会好,其实是电容。

网友:
其实这个故障论坛早就有人发过了,通病!原因是桥上那贴纸受潮引起点容腐蚀!
而且有时候这电容漏电不明显,换个电池上去就可以亮机,但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所以最好直接干掉这个电容。
这种桥上电容腐蚀引起的故障,都修到过几台了!

网友:
桥上坏电容的头一次看到

网友:
以前只碰到过台式机北桥供电短路也是如此做的,笔记本只搞过三星桥背面的小电容。

网友:
这是笔记本啊。发到笔记本板块啊。

网友:
牛啊  桥的电容也拆!!一般情况都换桥!!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真是厉害。

网友:
厉害啊 这都被发现了是要加精

网友:
桥上的电容坏了,这个少见

网友:
呵呵,我笑了, 楼主发出板块了吧。,

网友:
如果烧鸡,不知道是桥烫还是桥上电容烫?

网友:
楼主焊油弄得有点多啊

网友:
师兄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要是正常情况就直接换桥了,高明

网友:
you电压没出来

网友:
要是我估计直接就换桥了

网友:
有的也不是单纯的电容损坏吧

网友:
这个桥上的电容坏竟然让你抓到啊,高手哦

网友:
挺好的    我也碰到过一个是北桥上的电容坏了!!!是烧出来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J:
修桥还能这样!!!!最后问下楼主,那个桥电容是否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桥还能这样!!!!最后问下楼主,那个桥电容是否补上????

补上加点分咯

网友K:
楼主你的贴子内 重复的图片发的太多了吧  以后不能这样发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高,表笔很有意思

网友:
AMD的桥注意点啊

网友L:
真的好厉害,我有块板1.8VS阻值只有6.8欧。芯片已经全部排除完,电解也排除完,剩下一堆小小铁片电容,愁人。
弱弱问下,烙铁拆这些小贴片温度调多少合适?

网友:
这些东西往往都需要  长期的经验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翘掉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赞一下

网友:
桥上的电容还有坏的,长知识了,头一回遇见!

网友:
桥上电容也能搞         膜拜

网友:
不错,这都被你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的好厉害,我有块板1.8VS阻值只有6.8欧。芯片已经全部排除完,电解也排除完,剩下一堆小小铁片电容,愁人 ...

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贴子内 重复的图片发的太多了吧  以后不能这样发了

怎么弄呢,我不知道

网友M:
这种问题太少见了 更多人会选择换桥 ……加分

网友:
我去,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N:
看图片,你换过EC了?为啥

网友O:
这个思路怎么会想去测桥上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思路怎么会想去测桥上电容了

是不是桥上电容有明显的坏。。。。。。

网友:
看了此贴,又让我学到了新的知识,桥上的电容也有短路的,的确出人意料

网友:
只能说楼主细心。

网友:
敢于尝试,才会有收获

网友:
真是邪门的东西!!!!!

网友:
技术帖,非常了得,值得学习

网友:
AMD的桥也会出这个问题,以后得桥啊!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图片,你换过EC了?为啥

没换ec拆bios留下的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问题太少见了 更多人会选择换桥 ……加分

有道理

网友P:
我艹。楼主太叼了,真的好佩服你呀。这都能被你秒杀,该去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艹。楼主太叼了,真的好佩服你呀。这都能被你秒杀,该去买彩票了。

改天买时时彩去

网友:
桥上的问题件也能查到高手啊。。。

网友:
好家伙,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Q:
彭冬,你越来越是大神了。向你学习。

网友R:
很有启发作用,很少想到桥上的电容也会坏,楼主换的电容是不是从废板桥上面拆的还是直接找了一个体积一样的换上了事?

网友:
一般人绝对换桥

网友:
这也行  记下了

网友:
呵呵,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案例太好了,原来从没去量过桥上的电容,没想到这电容坏了,加分了,谢谢分享!

网友S:
楼主为什么只记得姚贝娜,而不记得张万年?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桥上电容呢

网友:
只是单单坏了电容的,运气真好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为什么只记得姚贝娜,而不记得张万年?

喜欢姚贝娜,没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R:
很有启发作用,很少想到桥上的电容也会坏,楼主换的电容是不是从废板桥上面拆的还是直接找了一个体积一样的 ...

网友:
厉害,这技术就是牛

网友T:
有图有真相有技术含量   感谢分享

请教楼主  桥上的芯片 都有阻值嘛 是不是 有几颗阻值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Q:
彭冬,你越来越是大神了。向你学习。

谁,报上名来!!

网友:
拆个电容好了,要我又干桥去。以前修都换桥了。

网友:
好东西啊,好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图有真相有技术含量   感谢分享

请教楼主  桥上的芯片 都有阻值嘛 是不是 有几颗阻值偏小?

我是对比的

网友:
才发现  论坛上早就有人发了这个问题了。我都修了好多台了,应该是通病,每次量COMS电池没电,就把这个电容去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F:
不知道不补上是个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不补上是个啥情况

不补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帖,表现出了深厚功底,值得学习

就是,没想到桥电容会影响CMOS电池

网友:
厉害      楼主  这样都行

网友:
楼主还蛮细心的 很多同行遇到这种都是直接就开始干桥了

网友:
这就是大师级的啊,做事思路仔细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已经修了2个了,,,都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的故障是,,COMS电池一换上,过一会儿就没有电了~!

网友:
哈,没在意过这个呢,下次注意

网友:
这一夹又省了很多事。。还真没试过把桥上的电容干掉的。。。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精华啊   还有这么坏的。。。。看来以后的细心

网友:
   桥上电容短路都被你找到,一般人都是直接换桥了,一切都有可能啊

网友:
楼主很给力   学习了   赞一下

网友U:
我怎么看桥上好像碎了一块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怎么看桥上好像碎了一块

是焊膏吧加点分吧

网友:
这个事个例吧

网友:
大体看了下,很给力!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