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1):
今天遇到一款索尼的上网本键盘失灵,只要一打开记事本和无限网卡输入密码时就会跳4444444444,然后以为是键盘的问题,换了个键盘还是不行,当把键盘拔了还是会有这种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
键盘失灵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大神速来支援啊

网友:
在PE下面试试

网友:
键盘接口排容换掉试试

网友:
键盘接口到KBC的电路重点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