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开机上电0.25

楼主(2015-01-21):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三星R428怀疑是通病,但是通病那里修了以后问题依旧,求思路。
通病

网友:
楼主这么发谁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
查下通病处的所以电容

网友:
如果各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有了。加焊南桥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按时序修吧

网友:
0.25是缺供电啊

网友:
看下电池吧。。一般电容坏电池也就没电了

网友:
这机器痛并多得很 你都查了

网友:
0.25应该没cpu电压吧!不想麻烦找芯片条件的话直接换NEC电容啊
WWGJ1988
换了 还是不行啊!
详情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
你都测量了什么啊 供电出完了吗

网友:
cpu 背面的大电容

网友:
R428 这机子 先搞NEC大电容 在看看硬盘绝缘纸下电容(就是SB背面的)是否有腐蚀

网友:
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CPU后面的大电容必须去掉换330的6个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吧,电压应该没上完!

网友:
修过通病 就要排除这个故障点 之后再根据时序查
WWGJ1988
我 在 查查
详情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啊

网友:
帮不了你 如此简单!
WWGJ1988
通病 都修过了,问题依旧 啊!
详情

网友:
这个是CPU座子后面的大电容,秒杀吧
WWGJ1988
两处通病都修过了,故障依旧啊!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