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开机到0.29掉电 新手不会修了 求教

楼主(2015-01-21):
Ibm r51 开机到0.29掉电 新手不会修了 求教
掉电

网友:
查短路 还是信号

网友:
你还是送修吧,不然死的更快

网友:
哈哈 正在学习 自己的一块板

网友:
看电压都出来了吗 正常吗

网友:
测了下cpu供电有了 然后上了块u 不掉了 能跑码到60 过一会就掉电了 cpu和内存肯定过了

网友:
这种电脑 修修没多大意思

网友:
新手学习用的 哈哈

网友:
缺点压,用示波器

网友:
0.29直接缺电压,你还能跑码,胡扯吧

网友:
IBM 这样去送修吧, IBM待机和电路都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