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楼主(2015-01-21):
b470机器iCPU供电MOS 管动过了先不管机器无触发南桥换过了。短路的。更换后还是无触发

网友:
现在不知道找呢么高了

网友:
短路的问题你不解决短路怎么能触发

网友:
先解决短路的问题

网友:
对啊!先把短路的解了,在开打图纸查桥的SUS供电和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