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主板USB15秒报错

楼主(2015-01-21):
    P5G41T-M LX3主板USB检测报错,更换了南桥旁的472和822排阻,还是不行,检测472排阻的左边四个脚,其中一个没有5V,相应的822也就少了一组3.3V,测阻止为无穷大,拆了南桥没有测量到该脚位进南桥,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脚是不是空脚?还是测的不仔细?后面直接换了个南桥,开机还是15秒报错......在论坛上看,有的型号的板子直接飞线或者并联472脚来获得相应电压,但是试了一下,不行呀....哎,这片板子472左边自上而下第二脚是否该有5V,其他3脚阻值600左右,这个为无穷大....

网友A:
BIOS里面禁掉不行吗?

网友B:
刚才找了这个型号的主板看了一下  在集成显卡后面有个“USBPW1-4”的跳线 看看此跳线处有没有掉跳线帽  如果此处的跳线帽掉了话 也会报15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禁掉不行吗?

这个是华硕的USB检测,禁不掉的,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C:
有没有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二啊....在线等....下载的点位度是FZ可是,论坛的下了个软件,时间改到2011,打开是全黑色,不知哪里问题,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二啊....在线等....下载的点位度是FZ可是,论坛的下了个软件,时间改到2011,打开是 ...

给你提供一个不用改时间的FZ软件你再试一下,可能论坛有 没有搜索 直接给你发上来 你再试一下

网友:
USB 过流保护

网友:
重点检查跳线

网友:
华硕主板好报错

网友:
这板子有点位图啊!!打开点位图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USBPW1-4”的跳线 看看此跳线处有没有掉跳线帽  如果此处的跳线帽掉了话 也会报15秒关机

网友D:
USB接口检测信号正常,就刷个BIOS程序。

网友E:
我这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找了这个型号的主板看了一下  在集成显卡后面有个“USBPW1-4”的跳线 看看此跳线处有没有掉跳线帽  如 ...

跳线帽没掉,而且也更换过跳线帽,还是一样....谢谢

网友:
如何检测过流保护呢?跳线帽有换过,没有图纸,不确定那个472的排阻是不是四个脚都要有5V,测量了一些其他型号的华硕主板,四个脚都有5V,然后转为3.3V到822,进南桥....奇怪的是那个没电压的脚就是没追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接口检测信号正常,就刷个BIOS程序。

先刷了BIOS不行,才动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是一样型号吗?上次不记得在哪里看了下,472哪里也只有三组电压?下了个点位图,可惜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提供一个不用改时间的FZ软件你再试一下,可能论坛有 没有搜索 直接给你发上来 你再试一下

谢谢,下载来试试,在打不开估计就是图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提供一个不用改时间的FZ软件你再试一下,可能论坛有 没有搜索 直接给你发上来 你再试一下

感谢泰博快修,能打开了,结果发现472排阻那个脚原本是空脚,无电压,这下更纠结了,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USB 过流保护怎么弄啊

网友:
此板已经修好,感谢泰博快修提供的软件,点位图里终于打开,测试是USB-OC23#只有1.1V,往前追到一电阻不正常,更换后OK,总是纠结在822排阻那里,还以为那个脚应该有电压,没想到有一组是分开的,哎。。。维修真累,还好修好了....

网友:
我的主板退回去给客户了。才给:30块钱,一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