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进log掉电

楼主(2015-01-21):
本本一进log掉电,有显示东芝图标,刷过bios换过南桥,加焊过显卡,北桥没有动过,没有示波器,郁闷中

网友:
不接屏掉电不?

网友:
为啥不换掉NEC电容呢?

网友A:
双核还是I3的 HM55架构?

网友B:
nec  键盘   每个电压的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良

网友C:
有大电容的话就要考虑下是不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NEC大电容有吗?

网友:
掉电的,没内存也掉电

网友:
都有,没掉件

网友:
感觉像是软起信号线路故障,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大电容的话就要考虑下是不是它的问题了

哦,我查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nec  键盘   每个电压的滤波电容

我查查看,菜鸟经验不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双核还是I3的 HM55架构?

双核的处理器,和处理器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查查看,菜鸟经验不足啊

都换啦。没用

网友:
条件都查了  该换的也换了 还不行的话,   加显卡 试试,, 我搞过一台 加焊 显卡好了 。

网友:
NEC大电容,还用 CPU供电芯片这些需要考虑

网友:
nec  大电容

网友:
是大电容得不?

网友:
东劳换大电容呀

网友:
温控也可以看看,开关也要注意,最小系统法试试

网友:
这个直接换掉NEC电容就行了  你么越搞越栏到手的钱都飞了

网友:
不是大电容吗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NEC大电容NEC大电容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核的处理器,和处理器有关

不是和处理器有关,而是HM55架构的没有NEC电容,双核 才采用的

网友:
内存槽加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