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 不触发

楼主(2015-01-21):
待机3 5v有 但是电源接口灯要亮  刷了ecbios 换了io还是一样 问下这机器有啥通病没

网友:
不触发都比较好修啊,先下个图纸查条件吧

网友:
EC到南桥的PWRBTN有没跳变?有的话是南桥那边问题或者南桥没工作,没有是EC那块问题,条件不满足或者EC。程序

网友:
EC到南桥的PWRBTN有没跳变?有的话是南桥那边问题或者南桥没工作,没有是EC那块问题,条件不满足或者EC。程序

同意楼上的

网友:
bios 对不啊·····

网友:
EC条件条件正常吗  供电 时钟 复位 读取bios程序 SID_SW#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看EC条件       是否满足

网友:
看看lid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触发的可能性很多 先看看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
到官网下个BIOS试试,这个机器的BIOS也是较容易坏的。

网友:
c510 . c511 坏的多

网友:
查南桥得到EC发来的RSMRST#高电平信号了吗?南桥的RTC电路,晶振,复位都有吗?

网友:
感觉重点查南桥条件!!

网友:
开关键正常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但他不是全部不触发,有时候按多几次能触发,但不亮,循环掉电,有时候又不能开,明天再具体查查看先,到时候有通病我会后续发上来

网友:
这楼主是来混分的吧

网友:
刷个 BISO  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看你BIOS刷的对不对

网友:
我那个是开机排线断了,现在能开机了,电流一点零几没跳了,准备刷个南桥BIOS试试看

网友:
不过有时候U供电不出来,大多时候是出的,这块板被人家干过显卡干过南桥的,今天刚换了个南桥!

网友:
EC的条件查查,

网友(2015-02-25):
楼主,没结果啊!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一会下个PDF查查条件先

网友:
先把BIOSS放一下电看看(还有RTC电路的电容也放下电)再看看。

网友:
你查看下EC的条件

网友:
你要看缺少什么工作条件啊,什么都不测试就换来试啊,这样有点蒙的感觉呢!

网友:
看ec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都说BIOS就说明BIOS 问题很大,CQ42机器BIOI容易出现问题需要对照好版号。

网友:
不开机原因很多     你应说说具体毛病  或给个电流参照 啊   这样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按照条件检查呀。不通电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EC的待机基本条件:3.3VPCU正常、时钟、复位、EC_LID#为高电平正常、LIDSW待机休眠开关正常为高电平,ACIN为高正常、BIOS_CS#有波形。南桥的基本条件:RTC、RTCVCC、时钟、EC给的RSMRST初始复位。只有这些全正常了才可以触发。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哦

网友:
查查有短路没有,在查下ec 南桥的条件

网友:
查EC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查看开机工作条件

网友:
为什么 修机器要看大小写的灯呢?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亮了?就好修点的呢?

网友:
还要看图纸是如何看的呢?我到现在还是看不懂呢?哪位大师   指点指点

网友:
不触发你就那么几个东西,,EC的条件什么的~!

网友:
我手上也一个  跟你一样的 情况  郁闷中。。。。

网友:
可以先查查电压正常不。在说

网友(2015-04-17):
谁有BIOS上传一个

网友:
    查一下EC条件啊

网友:
告诉你  那个电源口指示灯亮和BIOS还有关系  EC的bios  我烧错程序 灯也不亮  也不出发

网友:
楼主你还是查下EC和SB在待机时的条件吧,不要一来就弄个三板斧

网友:
CQ42 貌似没有什么通病!不过此机器PCH 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