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你的iphone5s是不是翻新机

楼主(2015-01-21):
1、信息查询是由序列号查询工具查询大家都知道苹果手机都要有一个序列号,所以,一般对于iPhone5s来说都是设置—通用—关于本机中的序列号位置显示的那串11位字母数字组成的编码可以在专业的苹果序列号查询工具中输入序列号进行查询。详细的如图所示:

假如你在购买苹果设备前进行序列号查询的话,应当能够鉴别大多数的翻新机,因为如果是翻新机,序列号对应的信息和奸商实际描述的信息会有出入,假如是更换了主板的翻新机,就一定是被维修过的机器,而被维修的机器的序列号在苹果官网中是被注销的,是在查询时就会出现“很抱歉,这是产品已更换的序列号。”的信息。

假如是正常的二手翻新机当做新机卖时,这里查询的保修时间,购买地等信息一定可以帮你鉴别机器的使用年限,是否是国行港行等。另外“最近一次激活时间”这个日期完全可以用来鉴别是不是二手机器(如果是刚买的新机器,这个激活时间是没有的。如果有,那有可能就是翻新机),因为这些数据都是苹果官网数据库的记录。

耳机在做工和差异上也是很大的,明显可以看出,原装的可以看出最右边的耳机头钢丝网较密偏蓝是原装,左侧两个位假耳机。

3、细节做工是否有磨损苹果的产品一向是以细节著称,所以是不是翻新机,从边边角角的细节上,一眼便可以看出,不论是背部稍显华丽的金属质地,还是耳机插孔圆润几乎没有瑕疵的打磨,还是侧键看不出任何人为加工痕迹的做工,都能体现苹果对细节上的完美要求。有点像做广告哈,哈哈,不过翻新机就不一样啦,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翻新机做的再好,在这些细节点上还是能让人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了。详细的如图所示:

网友A:
听说现在4S都是翻新的 不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现在4S都是翻新的 不知是不是????

这我就不知道咯。。。。。

网友:
现在造假手段越来越高明了

网友:
现在的5S很多用5C的主板改造的

网友:
听说现在4S都是翻新的。。。。

网友:
只听说只要能用的机器都可能是翻新的,让人防不胜防

网友:
学到个招了!

网友:
官翻就不错了, 还有拼装机,换屏的时候胶都没黏好,板子上还好多灰尘,这样的机子都敢出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