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时钟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21):
一块联想LIG41M主板,不跑码,按时序,供电—时钟—复位,测量供电都正常,时钟芯片CV184,,3。3V  CKPWRGD  晶振  工作条件都满足,测时钟发现只有PCI时钟,其它时钟全部都没有,时钟芯片换了还是一样,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谐 振 电容  时钟晶振都有能的

网友:
其它的时钟线对地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
在换一个,测下时钟的对地阻值,刷个BIOS

网友:
干南桥试试看。

网友A:
联想这款主板CPU下面经常断线 注意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这款主板CPU下面经常断线 注意检查

这台电脑客户说放在家里几个月没用,后来用的时候就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台电脑客户说放在家里几个月没用,后来用的时候就这样了

客户的话不可信。我遇到过客户,帮他修的电脑都1年了,又坏了拿来修,说是“上次你修了拿回去就没用,昨天想用就打不开。”我当着客户拆机查看,见硬盘数据线都没插,而且机箱整得乱七八糟的,我用摄像头拍照后,取出主板检修好后,进入系统查看用户是否真没用,可查看PPS的缓存,用户是每天不低于看6部电影。我笑着对客户说你也看某某电影?好看。客户不好意思了,实话说是他亲戚是弄电脑的,昨天弄了下电脑就这样了。我一句:你人为造成的,又过了我的承保......报收120元,客户只好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这款主板CPU下面经常断线 注意检查

这款主板老是腐蚀CPU座下面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的话不可信。我遇到过客户,帮他修的电脑都1年了,又坏了拿来修,说是“上次你修了拿回去就没用,昨 ...

真是太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