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公共点无电

楼主(2015-01-21):
机型:HP 4411S 版号:6050A2297301-MB-A02
故障:不触发
测得数据如下:

麻烦师傅们分析哈,谢谢。

网友A:
你先手动飞线将R1075接地看看

网友B:
楼主用的是HP原装头么。里面那根针有电压的,用电流表里面要有芯片那种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手动飞线将R1075接地看看

接地后没得任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HP原装头么。里面那根针有电压的,用电流表里面要有芯片那种头

原装的一个样。

网友:
学习了,多多看看你们是咋个修笔记本的

网友:
直接飞线开不起吗

网友(2015-03-03):
我也觉得飞线爽,

网友:
看看南桥边的RTC电压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还有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飞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