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 看网络视频黑屏死机

楼主(2015-01-21):
如题 只有看网络视频的时候才会黑屏死机 看本地视频不会死机 HM55已经补焊。BIOS以刷。 还是一样 求思路
黑屏

网友:
换个CPU看下!

网友:
换浏览器,或者重装系统试试,还有可能是网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好高技术啊

网友:
说不定把FLASH版本升级下能搞定。。。。。。

网友:
3L我觉得说的比较好

网友:
装系统试试啊, 楼主

网友:
是不是CPU 供电不稳呀

网友:
死机时摸CPU热还是网卡热,哪个过热干哪个。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怎么这种水帖那么人回呢?类也?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排除系统问题,还有你这独显的还是集显的,不排除是显卡问题的可能

网友:
无线网有线网都一样?? 换过系统没有。

网友:
做系统试了吗?

网友:
你这个系统问题比较大哦

网友:
机型都没说描述的太笼统了

网友:
有人说换CPU供电块好过

网友:
查一下滤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