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版号DAKL2BMB8FO开机能点亮,但是4、50秒左右自动断电!

楼主(2015-01-21):
前两天接到一个Y460的机子,客户说在售后要2000多块钱!客户留下后我开始检修,修了几天了,一开始我还是以为是系统,或者散热的问题,不装硬盘是一样的断电,除尘以后还是好生依旧,拆机子裸板一样的断电!先是检测温控电路,SYS_SHDN#是不是有拉低动作,我直接去掉Q42还是断电,IO那个84脚我也翘开还是一样,然后我就加焊3/5V供电芯片我怕是供电芯片的 问题,结果还是断电,论坛也找了好多一样的帖子,但是好像大家都没修好。有说刷BIOS的,我都刷了,有说焊显卡的,人家是可以点亮的我怎么敢去乱焊显。有说换H55的,反正我也走了很多弯路。而且只刷了BIOS南桥和EC都刷了。一样断电。最终我还是把问题锁定在温控,因为温控电路那里Q40和Q41有一个时钟和数据我感觉有点不对,MB_CLK和MB_DATA,MB_DATA电压为3.3V而MB_CLK为1.5V我不知道这里正不正常,我还是一路找相关电路,MB_CLK是有一个R334的电阻上拉的,测量电阻是正常的,既然是3.3V是上拉怎么是1.5V呢,我还是不敢确定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我又找相关电路,MB_CLK到了IO8702的115脚,我翘起IO115脚还是1.5V而我测量IO115脚是3.3V我就纳闷了,IO都是3.3V上拉也是3.3V,为什么变成1.5V了呢,我又找(略去N字了吧……)最后找到Q8000,下面有一个Q8001和Q8000是一样的,看电路图应该是一样的吧,为什么电压会低了一半呢?我去掉Q8000,MB_CLK电压就上来了是3.3V,一看Q8000和Q8001的1脚SMB_CLK_VGA和SMB_DATA_VGA是到显卡的。SMB_CLK_VGA和SMB_DATA_VGA这个脚是由R8014和R8015来上拉的,难道显卡虚焊?还是坏了?(上次有一个惠普G4的一开机就报温度高,那个确定是显卡的问题。最后换了的。G4那个是显卡检测脚有问题。)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MB_CLK的波形,我不知道这样的波形正不正常,但是根据电路来看电压却不正常,没办法我只有加焊显卡试一试了,几分钟过去后加焊好了,我还是裸板开机,我测量SMB_CLK_VGA电压为3.3V的时候我心想难道好了?开机不管他,几分钟后电流还在没掉了,心里就高兴了。我用示波器测波形,看着好像比较像正常的波形,像是在读一样。现在应该修好了吧,电脑在我旁边一直没断电。希望有朋友和我一样的情况直接去查MB_CLK,MB_DATA这两个信号,不知道以前他们那些和我问题差不多的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附上BIOS,图纸!最后祝大家生意兴隆哈,多多加分啊!!!

南桥和CEBIOS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老油条了,模拟的示波器,高手!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不会用模拟示波器

网友:
这块板子给我修不一定能修好,楼主高手哇

网友:
不定时掉电 芯片组和显卡 虚焊 都能造成

网友:
波波用的好啊。  哈哈  楼主高手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神

网友:
楼主显卡是加焊还是重置还是要更换呢   大神级别啊

网友:
楼主威武,有目共睹。不定时掉电,虚焊可能能造成

网友:
楼主的电路知识不错哦,好帖子。希望多发帖。

网友:
想到去年有个一样故障的机器没有修好,看到楼主的帖子后恍然大悟

网友:
楼主既然怀疑到是温控的问题,那么断电瞬间用示波器监控U48的6和7脚不行吗?

网友:
请教LZ一个问题,我点是戴尔台式机,最近电脑每次都开机3-5分钟后就突然断电,断电后立即点击电源键无反应,30秒后左右按电源键就可以正常启动系统。后来经检查发现是电脑电源故障,电脑电源无法持续的输出供电,但是稍后能自行恢复供电,LZ能帮忙猜测下是电源内部那个部件出现问题了吗,电脑电源拆开后仔细看过没电容爆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示波器好东西。有点历史了

网友:
Y460 显卡脱焊的很少啊 !不过楼主属实了得 真心佩服!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是一般的好的  这示波器 更牛

网友:
维修到现在,,就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
售后要2000    还不如直接买个新机器

网友:
俺是小白   俺想问一下  模拟的示波器好用还是数字的好用啊  不要笑俺啊  俺小白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