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为什么信号都那么差?

楼主(2015-01-21):
这几天接到好几台华为的手机,各种问题,拆机后修好了,但是后来顾客都说信号特别差,经常无服务,或者一点信号都没有,可是拆机后什么都没动啊。
有一天一台华为内置电池接触不好,就在主板座上飞线到电池座上,主板什么都没动,过几天顾客就来说,手机经常无服务,今天又来一台,G610-C00。
以前换触摸屏的,现在CDMA没信号,移动卡可以用,真心求解。。。

网友:
肯定是你动到什么地方了,不然不会这样的,细心一点,我用的华为610很不错啊。

网友:
会不会你焊接的时候没有注意防静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