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1-21):
  ACER 4752G  有时候能触发 有时不触发  能开机的时候待机0.02     不触发时  待机0.04    换过3V 5V 芯片
换了EC  刷了BIOS   都不行   I5的机器   待机芯片有轻微的发热 ,  大电感也没短路的地方!   好的时候用一上午都没事`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后面两个电容换掉   3 5V的

网友:
待机偏高,有微短路

网友:
没遇到过   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两个电容换掉   3 5V的

感谢这位兄弟 ,    换上立马好了,  试了一个小时没事,  还有待验证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不过是老的宏碁  无待机  换过330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