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的BIOS与官方下载的BIOS相差0.02KB怎么办?

楼主(2015-01-21):
如图!!!!!!!!!!!!!!!!!

网友:
差一点应该没问题的吧,刷了试试啊

网友:
如果不行就用WINHEX打开把多余的数据删掉就好了

网友:
能不能用才是关键。 2KB又有何关系、。

网友:
这有什么关系,,能点亮都行!!!

网友:
版本不一样,大小当然有可能不一样,刷最新的吧,大不了刷回来。

网友:
楼主纠结这干嘛?刷了能亮机就行,不行就刷回去呗

网友:
就是啊!刷前先保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