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台b320一体机版号cih61s开机一闪就灭,无cpu集显电压???

楼主(2015-01-21):
我这有台b320一体机开机一闪无影就灭,无cpu集显电压,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现在就是不输出集显电压,内存排阻有波形!cpu供电芯片NCP6151无波形!求解!

网友A:
一闪就灭还是出集显。。 跑码之后 在显卡的时候 才有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闪就灭还是出集显。。 跑码之后 在显卡的时候 才有集显

那个闪是白屏闪,没集显电压!

网友:
难到还是bios的问题,至今没解决啊

网友B:
跑内存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各位谁解决了 。麻烦分享
一下

网友C:
一闪就灭? 是显示后在黑了?  就是能跑马正常显示后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内存后,才会出来的

内存已经有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闪就灭? 是显示后在黑了?  就是能跑马正常显示后才掉电?

白屏就灭!!!

网友C:
重点检查下显卡  看看电压  晶振  正场吗?  查下屏挂在显卡 还是北桥

网友D: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不稳定

不输出集显跑马了!!!老兄

网友:
不会是灯管吧

网友:
有没有B305的BIOS

网友:
大哥啊。这机器是led啊,白屏也应该是暗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下显卡  看看电压  晶振  正场吗?  查下屏挂在显卡 还是北桥

我都说了集显电压都没输出,为啥要修显卡???

网友:
和BIOS 南桥有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都说了集显电压都没输出,为啥要修显卡???

因为要正常跑马之后才会出集显 电压   就是内存要跑完

网友:
看看高压板有没有问题,之前遇到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要正常跑马之后才会出集显 电压   就是内存要跑完

你开机的瞬间是白屏  你有量过屏线上的信号都正常吗?   让你量则显卡那边是给你建议  你可以不量显卡那边
随便你这么修了 当我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