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5-01-21):
手上有台T420机器保护隔离不过,Q9 123脚19V,4脚也是19V,测了DISCHARGE信号1.15V不知道正常不

补充 :刚修好了,换了PQ78,感觉PQ78G极1.15V应该不能导通PQ78才对,但是实测Q51B极为0V,换了PQ78后再测PQ78G极为OV,Q51B极为3。3V,Q9导通,共公共点电压出来,没装电池自动上电亮机

网友:
查后级,,,,,后级短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检查下Q9相关联的线路。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我一般直接飞线

网友:
以经将你最后修好的内容补充到了你的贴子内  并将标题改为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