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时亮时不亮小修,修好的瞬间我傻眼了!!

楼主(2015-01-21):
联想Y470,板号LA-6881P,有时开机不亮,有时又好!!!不亮机时电流0.7-0.4掉电,此时测到无线网卡槽22脚无复位,CPU供电正常,但是集显供电没有,集显供电时跑码后出来的,先不用管,其它供电都正常,此时应该南桥应该要输出PLT_RST#了,但是没有输出,换过CPU还是一样,该不会是南桥挂了吧,。。。。。。此时注意到显卡的晶振YV1上面的黑盖子掉了,露出里面的晶体,想想好像跟它没关系耶,算了,先换了再说,在旧板上找了一个,是27M的,通电,亮了。。。连续试了好久,装起来又测了好久都正常了,神啊,傻眼了!!!!还好不小心看到它,不然修到老都修不好
·····

网友:
经验,晶振不良这种问题少

网友:
我一般都是肉眼能看到的故障先解决。。被坑过

网友:
是啊,要是没看出来,这个板子就修挂 了

网友A:
晶振怎么会掉了盖子啊··

网友:
时钟被干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怎么会掉了盖子啊··

黑色的晶振,你就理解成壳子掉了吧!!我也忘记拍照了哈

网友:
时钟   复位    顺序啊

网友:
是不是晶体暴露在空气中 ,容易氧化?

网友:
可以理解为晶振碎了吗

网友B:
显卡晶振坏,怎么电流到0.7掉啊

网友:
是显卡上的晶振吗????

网友:
这机器的晶振坏,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
没遇到过  先看外在故障

网友:
我修过一个戴尔的也是这样

网友:
修电脑不但要技术好,还要火眼精精,不然很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
细心的大师,火眼金睛经,真棒

网友:
很多小问题  最难搞了   有难查  全靠经验啊

网友:
显卡晶振坏很少见啊。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C:
这种盖子掉还是存在的
有些时候看板子也能修好板子

网友:
一边破裂了,导致时钟异常吧,时好时坏的,

网友:
遇到过显卡晶振腐蚀出现卡LOGO的问题

网友:
看到楼主图片里的金镇,我仿佛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网友D:
路过支持一下,晶振的问题应该要用示波器了。

网友:
我也是没遇过晶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支持一下,晶振的问题应该要用示波器了。

问题是这样子的电流你能想到时显卡的晶振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盖子掉还是存在的
有些时候看板子也能修好板子

哎,最主要还是我见识少吧,这样的电流打死我也不会想到显卡那边去······

网友E:
按正常时序修的话可能会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晶振坏,怎么电流到0.7掉啊

所以正纳闷哈,才发帖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正常时序修的话可能会困难

按正常来修我就换南桥了,呵呵!!!

网友:
有时候问题就在眼前、就是没那个好眼力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