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开机第一次不亮机,第2次亮次

楼主(2015-01-21):
E430开机第一次不亮机,第2次亮次

网友:
查查供电方面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擦内存不行就刷BIOS

网友A:
现在正在修E431 也是这个问题,刷BIOS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正在修E431 也是这个问题,刷BIOS中

刷好了没。。。。。。。

网友B:
CMOS电池有电吗,不插CMOS电池好像会这样吧

网友C:
CMOS电池安装后第一次开机时这样的,电流到0.3左右掉了,再开机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有电吗,不插CMOS电池好像会这样吧

这些早就搞了,,,,一样的哦

网友:
机子已经好了,刷BIOS  OK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bios还有版号,谢谢,

网友:
开关接口对吗

网友:
刷biosok这个我也修过

网友:
电池没接好吧
放电了  第一次就是掉电 然后自动重启亮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听说要用原BIOS修改  这么大的论坛怎么也没放出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bios还有版号,谢谢,

板号:QILE1  LA-8131P  REV: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池安装后第一次开机时这样的,电流到0.3左右掉了,再开机就OK了

S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号:QILE1  LA-8131P  REV:1.0

我也是在论坛里下的,两个BIOS一起刷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无解!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一台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