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学修电源 求解

楼主(2015-01-21):
电源里的整流
二极管
坏了,手里一下子找不到同名的二极管
看见电源开关
三极管
跟变压器
傍边
有五六个二极管
拆下来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 测得数据与其整流二极管数据差不多
请问这个
“FR107”
能代替整流二极管吗??
电源

网友:
电源这年头帕没多大维修市场了 没必要折腾了吧

网友:
看耐压,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
电脑的电源内的整流管的电流比较大,不适合的。

网友:
FR是快速恢复二极管,用整流管代替肯定不行,整流管适用于交流50-60HZ左右的低频,FR是用于高频的,反向恢复速度快得多。

网友: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元件的两个参数能否达到工作环境要求的条件:
1、耐压,即最大反向击穿电压值;
2、工作电流,即最大正向导通电流值。 如果参数能满足使用条件,用高频管代替低频管还是可以的,反之不行的。

网友:
可以的,只有正负极接对就ok

网友:
看是什么地方,如果电流电压很小的话,可以代替,不适合大电流大电压的地方用

网友:
肯定不行,耐电压也不对。

网友:
f107电流太小,耐压也不够,不能代替

网友:
原则上不能代替,原因楼上几位都说了,不过真要代换就看运气,运气好了没事

网友:
整流二极管电流大,频率低。FR107快恢复二极管,电流小。

网友:
300W内的电源整流管一般是2A的,FR107是1A、700V的,可以用两个FR107并联代换,或两个IN4007并联也可以。想安全点就并三个吧。

网友:
代换原则,类型必须一样 整流,高速,肖特基, 稳压 这些不能搞混,有些地方可以互换有些地方不行
fr ifr开头的是快速二级管 107是 1a 1000v

网友:
摩电源的喜欢用高速整流管代替低频整流管,听说效果好很多的。发热低,杂波也少,电源更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