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管D极接地求解释

楼主(2015-01-21):
插上CPU之后,CPU供电的MOS管下管接地,不上CPU就正常了,是为什么?求解释!!!!!

网友:
cpu的阻值小所以会这样!但应该不是0欧!

网友:
CPU本身有问题 或者CPU座子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没什么人研究这问题吧

网友:
对地打阻多少

网友:
cpu阻值小,不为0不能说是短路

网友:
CPU对地阻值很小的,有些显卡就是直接对地了。

网友:
能亮机就不必去纠结它,估计不会是“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