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D2H全板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01-21):
今天下午刚接的GA—H55M—D2H;故障为全板没有复位
1、        插上电源3VSB灯亮

2、按开关触发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故障为PIC插没有复位
3、对于全板无有复位先测量供电、先测量内存供电1.5V
4、测量桥供电1.05V1.8V

5、测量总线供电1.2V
6、测量CPU供电1V
7、测量VCCPLL供电1.8V
8、供电测量完、接着测量PCI-E时钟0.4V
9、接着测量PIC的A15复位信号发现0V
10、以上测量了那么多、都正常、那只有PWROK和VRMPWRGD这两个信号出问题、先测量VRMPWRGD这个信号比较好找、实测有3.3V正常
11、测量PWROK-------0V不正常
12、IO要正常发出PWROK这个信号需要收到ATX那边发出的ATX_PWROK、先找到ATX那一页、把图纸全部搜完就去了3个地方、这个电阻我也不知道是装了还是不装、反正找了10分钟也没有找到
13、测量IO的126脚ATX发过来的PWOK信号为0.26V不正常、量ATX和IO的脚是通的、这里不照相了、正常是5V
再测量ATX口8脚也是0.26V、可以肯定是外为电路出了问题、测量外为的滤波电容是也正常的、那只有刚刚那个电阻了、问题是我找不到
自己心里想着、找不到就不找了、直接飞根线算了、从ATX电源找到红5V、电源工作才有的、接着飞到ATX的8脚PWOK这个信号、让他得到5V的高电平
接下来就是看显示器了、测量1个小时没出什么事、就叫客人拿回去了、呵呵、这主板维修没有什么技术成分、望大家谅解、在这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过的开心、谢谢。

网友A:
楼主修好后顺便把图纸也上传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后顺便把图纸也上传呗!!

论坛有的、我也是在论坛找到、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B:
ATX电源找到红5V飞到ATX的8脚PWOK这个信号测试点在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行不通的,这样处理引起烧IO 芯片,供电端的电压不能直接飞线到工作信号测试端进行操作,因为PWR OK信号工作电流明显小于红5V电流工作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找到红5V飞到ATX的8脚PWOK这个信号测试点在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行不通的,这样处理引起烧IO 芯片,供电 ...

主板都拿去了、算了、一次我注意点就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都拿去了、算了、一次我注意点就行了、呵呵

这里也可以找个一定阻值大小的上拉电阻相连电源口红色5V电压测试点然后本身一端连接到IO的126脚,这样子操作还是比较保险的,因为上拉电阻也有起到限流保护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找到红5V飞到ATX的8脚PWOK这个信号测试点在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行不通的,这样处理引起烧IO 芯片,供电 ...

我是这样想的、ATXPWOK这个信号本来就是5V的电压、我看了很多图纸都是5V上拉的、我就一时冲动飞线了、但是IO发出的PWROK是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想的、ATXPWOK这个信号本来就是5V的电压、我看了很多图纸都是5V上拉的、我就一时冲动飞线了、但 ...

嗯,PWR OK信号就是发往南桥提供复位工作的,有些主板IO PWROK信号测试点到南桥中间线路经过排阻相连,5V上拉作用同时也有起到一定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都拿去了、算了、一次我注意点就行了、呵呵

嗯,你这样子操作的缺点就是红色5V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时候,容易引起烧相连IO芯片。

网友:
手上一片联想的L-IIBXM也是这个IO的PG没有发到南桥引起的不复位,CPU的已经发出来了 跑码跑几下就会掉电的 差点放弃了 最后一测就测出来了 跟楼主一样的故障 不过我找到了外围的电阻 就在IO旁边 不然没有图纸 会搞死人

网友:
过程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楼主无聊可以跑跑线,吓唬吓唬客户也是可以的

网友D:
直接飞线不好吧,这是信号,不是电压,就算要改电路起码给给个上拉什么的,别烧一大片 了

网友E:
厉害 厉害!!!!  我学会了这招~~~~   要是我碰见PSON没有电压的话  我会跟你一样尽量找那个电阻。。。
友情问一下   你们分线都用什么玩意绝缘啊?   我用胶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 厉害!!!!  我学会了这招~~~~   要是我碰见PSON没有电压的话  我会跟你一样尽量找那个电阻。。。
...

飞线用热熔胶棒绝缘就行,补线的话,用绿油绝缘就行。

网友:
VRMPWRGD看成DRAMPWRGD了,还好郁闷了下,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线不好吧,这是信号,不是电压,就算要改电路起码给给个上拉什么的,别烧一大片 了

嗯,这样子处理后可能就会引起烧ATX 8脚PWOK这个信号测试点后级相连元器件,这里的故障应该是ATX 8脚到IO 126脚中间相连的元器件出现故障导致拉低PWOK信号工作电压。

网友:
懂时序,有图纸,楼主是高手了

网友:
我碰到一块技嘉p55的,不触发清洁CPU  好了!

网友:
楼主慊虚了,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这个接5v完全可以的 PWOK信号开机后一直为高。直接拉高可行。不影响开机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