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插电源自动上电 无复位 触碰开关跑码又一通病

楼主(2015-01-21):
华硕P5G41T-M LX V2插电源自动上电 无复位 触碰开关跑码亮机,关机关不了,硬关机又无复位,直接上图吧,红圈里的822电阻引起的

网友:
华硕822故障就是多…。

网友:
ASUSG41板子就这样

网友:
都没有分析的

网友:
通病 有什么好分析的

网友A:
华硕的排阻用的次货!!!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 为什么老是坏呢?

网友:
前两天刚遇到,自动上电是因为822不良导致PSON#信号为低电平,低于正常电压

网友:
把点位搞上来,说明下就可以加精了啊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出的问题最多

网友:
楼主上张原理图分析下。

网友:
天天都能见到822的案例……

网友B:
这个822电阻在板上链接在什么电路的?

网友:
感觉华硕板子质量不行啊 ,修的大都是他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822电阻在板上链接在什么电路的?

连接电源待机电压(绿色线)上,修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套路,总觉得跟待机电压有关系,但又觉得华硕主板822排阻出的问题太多,就干脆去找是那个822和待机相连,找到后换了再说,结果换之OK

网友:
LZ   你是怎么一下就找到这个啊

网友:
记住了   下次就省事了

网友:
这也容易坏吗,我遇到的事技嘉管不了几刷bios就好

网友:
前几天有人发过类似的通病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排阻用的次货!!!
感谢华硕,不然我们可能吃饭都有问题

网友(2016-11-14):
又是822 华硕啊

网友:
是连POS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