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41MX cpu供电0.4V

楼主(2015-01-21):
客户发来块双敏UG41mx 主板,上的E5300 cpu。插检测卡,上电,不复位。测量各路供电,发现cpu供电mos管 下管D极 只有0.4v 的电压。拔掉电源,打三组mos管  上下管 G极对地阻值,全都正常。 供电IC是RT8857A,24脚(VCC5)5v——正常,31脚(VCC12)12v——正常,37脚(EN/VTT)1.2v——正常。这样说来应该就是芯片坏掉了吧。果断翻料板,换上一个同样型号芯片。
    通电,故障依旧!!
    换个cpu,故障依旧!!
    把原本芯片换回去,仔细比对焊接点,故障依旧!!
    38脚到45脚是8路VID 组合电路,通电分别测量各脚电压,对比芯片资料,正常应该有1.2v到1.5v电压输出,现在明显不对
     不知道下一步该搞哪里了,应该还是有哪个条件没有满足吧,需求思路。有兴趣的朋友帮忙一起想想,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试试查vid与en脚是相辅相成的 查查vid上拉电阻和vtt_pwrgd

网友:
应该是外围检测的元件坏了,有一块主板,俺也遇到过,似乎工作条件都满足,每每触发后就是0.35V就降为0V,管理芯片换两只也不行,弄几天一点进展也没有,感觉关键的问题还是对芯片的原理不够熟悉,要正常工作,它们并不止要满足这三个脚就行每相的几只脚是要检查的   ,但是我遇到哪只主板,检测好几遍也找不到原因(最后没修好),当然电容和小电阻都没法弄清数值  遇上这些主板才是考验人的时候。不能总是盼望遇上每遇无复位,一检测就查出时钟芯片EN不正常引起的小儿科了。

网友:
故障已修复,vcc12  连接的一个2R2 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