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屏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现在的LED屏幕不是都痛用吗?我一直都是通用换啊,刚才为什么说有的换后闪屏呢,难道要注意规格吗?我以为只有薄厚之分呢,

网友A:
顺便本菜鸟想自学学习笔记本维修,从哪里开始呢?

网友:
一般液晶屏都通用,有些接口定义不同除外,有些接口定义相同装上不正常刷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本菜鸟想自学学习笔记本维修,从哪里开始呢?

笔记本自学?
建议你报名下迅维的远程

网友:
刷码片就可以了 !

网友:
是的,虽然可以上,但并不代表可以通用,有的需要换码片的

网友:
一般可以通用,但是有些码片不一样。

网友:
接口,定义一样就可以通用,不过有机器就算是接口和定义一样,还 有屏上的码片程序不一样,会出现小问题,比如暗屏,不能挑亮度之灯的问题

网友:
LED普通的 一般没有什么挑的 除DELL 一些个别的机型

网友:
其它的机型一般都没有挑的呢

网友:
如果挑的话 可以刷个BIOS 在屏的接口附近

网友:
有些不通用

网友:
要刷码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自学?
建议你报名下迅维的远程

恩,自学很难吧?没有BGA设备,只有热风枪,烙铁,准备买个编程器,自学下,液晶前段时间自学的,电源板故障基本能修复吧,

网友C:
昨天修了太Y460的,屏闪,换个屏就不闪,但是把他的屏撞到其他笔记本上就不闪,独显模式也闪,集显不闪最后重新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了太Y460的,屏闪,换个屏就不闪,但是把他的屏撞到其他笔记本上就不闪,独显模式也闪,集显不闪最后 ...

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
公司上班的 不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