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触发几秒掉电

楼主(2015-01-21):
型号M2N68-AM SE
故障现像:能触发,大概4秒左右就会掉电掉电后测ATX绿线依然为高电平,可以再触发,说明是主板保护了。
      拆出主板,换个电源测试故障依旧,再换CPU也是一样,拔掉CPU供电12V就不掉电,按常规维修,肯会是判断故障在CPU供电这一块,但事实并非如此。用镊子短接绿线跟黑线,强制通电,测各个供电,内存,桥,CPU供电都正常,总线供电没有输出,测总线供电的场管D极有1.2V,G极控制没有电压,当时心想问题应该就是出在这了,

       打开点位图,总线供电的场管的G极连在PORN2的822排阻(在IDE接口旁边),控制于个NPN三极管POQ5,POQ5的B极有0.7V,E极不是接地,而是直接连桥去了,测量到此时,就不知要测哪了,干脆就把POQ5拆掉,不让它控制总线供电场管的G极,果然,拆掉那个三极管后,总线供电的场管G极12V 过来了,顺利产生1.2V总线供电。
       装上CPU,内存,插上电源触发试试,这时就不会掉电了,但是又有另一个问题,“不跑码”。测PCI槽A15脚0V没有复位,难怪还不跑码,  对于我来说没供电还好修,没复位就有点难修了,因为之前都是修修供电的还行,没复位的板十块有8块是修不好的,真丢人。本想放弃了,没什么事做挺无聊的,就用万用表点来点去瞎打值。点到桥那边时,发现桥上盖着的那个块散热铜片的个固定塑料上的小弹簧有点生锈,就去弄了下,此板是单桥,而且还加了大大的散热器,肯定发热大容易出问题,难道是桥坏了?还是说虚焊? 加焊试试行不行,没有BGA,就用风枪加焊了,拿掉散热器,在桥边涂些焊膏,找块笔记本的坏EC芯生盖在桥的晶体上,风枪调到315度,快速旋转吹了两分钟,待冷却后上电,奇迹出现跑码了,期待已久的LOGO出现了,没想到还是修好了。  刚刚把控制产生总线供电的场管G极的三极管再装回去看一下,装上后也没有问题,原来这块板的最终故障是桥虚焊引起没复位和不出总线供电的。
        M2N68-AM SE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上传下点位图和打开它的程序

网友:
不懒啊,修的不错吗

网友:
NV芯片组通病桥空焊。

网友:
AMD的桥容易虚焊

网友:
单桥发热量,容易虚焊

网友:
这种我也修过好多 就是桥爱虚汗

网友:
有点意思,路过看看,厉害 厉害.............

网友A:
楼主很牛啊,风枪也能把桥加焊了,要知道,我刚接触这行,却用风枪把一桥干掉了

网友:
研究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牛啊,风枪也能把桥加焊了,要知道,我刚接触这行,却用风枪把一桥干掉了

多练就不会吹坏嘛,刚开始学维修的时候我也是有吹坏桥、显卡的,也有把板吹变形的,多练习就不会了

网友:
还是BGA加悍好  风枪容易返修啊

网友:
我们硬盘芯片级的维修量不多,没买这个设备,真正要做BGA的时候拿给同行做BGA了

补充内容 (2015-2-25 16:42):
是硬件芯片级

网友(2015-02-25):
我这个也有个  但是没你那么幸运

网友:
有时候是桥上面的电阻氧化,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图纸正好一用。

网友:
华硕的板822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2015-07-11):
如果我修这种掉电估计我把cpu的场管要干掉,或者测cup电源芯片。
现在看来,不插小4口可以通电的,不一定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把POQ5拆掉這種方法相當于讓本身強制处于截止状态,总线供电的场管G极12V也是通过经过PORN2的822排阻上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