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1H历险记

楼主(2015-01-21):
主角:清华同方 锋锐K41H i5+独显)
板号:TOP-2 MB10259-1(没图纸,没点位)
故障:开机不显,电流0.23
维修过程写的简单些,希望大家能看懂,实际维修并不是一帆风顺,可谓惊涛骇浪,暗藏杀机!前前后后给客户有3次报价,可见故障点不少吧,
客户说玩的时候花屏了下,重启就黑屏了,在外地做过显卡,没做好,就拿来给我修了,因为手上正有别的本子修,就给客户初次报价xxx,留下了电话走了。

以下是维修过程:

第一坏:显卡坏
首先拆开后目测没掉件,没烧坏痕迹,显卡确实被干过了,上电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显卡供电不出,CPU供电不出,集显供电不出。打值发现显卡核心供电短路了,那么显卡短路了PWM是否正常呢?用示波器测到电感前段有微小的闪波,接近20V,那说明PWM供电电路没问题了。上BGA拆掉显卡在打值正常,通电测得显卡核心电压0.98V,依然没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然后直球在装回显卡打值还是短,可见显卡确实被干坏了。然后给客户打电话第二次报价xxx

第二坏:EC
再次上BGA更换好显卡,追查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的原因。查CPU供电PWM芯片的供电,开启都有,就是没有SVID。根据时序,SVID要发出来CPU需得到PROCPWRGD,也就是H_PWRGOOD,桥发出PROCPWRGD还要读取BIOS,因为没图纸,不好查这个信号,那就先刷个BIOS吧,结果刷完故障还是一样。

没图没点位的情况下咋办呢?只能用跑线了,传说中的神器--------小钢刷,

找来一张i系列的图,查到H_PWRGOOD在CPU的AP33脚,然后刷刷刷,刷到一个电阻
上电一测果然没有电压,看来问题还在前面,现在目标转移到PCHPCH要发出PROCPWRGD,必须要PWROKAPWROK,这连个信号一般都是连在一起的,找个JE40的图纸研究下,发现是EC发出S0_PWR_GOOD给桥的PWROK
目标再次转移到EC,实测S0_PWR_GOOD 的确是低电平,JE40ECNPCE795PA0DX,和这台K41HEC一样,估计时序也一样的,逐个排查EC的条件,没发现问题。料板上拆了个装上后S0_PWR_GOOD 有3V的高电平,在电阻R504上也测到1.05V电压,CPU得到PROCPWRGD也发出了SVIDCPU核心供电1.10v出来了,但集显供电依旧不出。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i系列没有集显供电最不好修了,引起无集显供电的原因有很多,既然已经更换了新显卡,也只能继续往下修了额。。。。。。

第三坏:PCH
i系列集显要过了内存才出。并且CPU要得到PCH发来的DRAMPWROK这个信号,此信号在CPU的V8脚,在才拿起小钢刷,我唰唰唰。。。。又刷到一个电阻R1923,
实测没有高电平,这个信号一般链接一个与门,PCH发出的DRAMPWROK和SYS_PWROK相与在发给CPU,和R1923相连接的有个5脚芯片,确定是个与门,1脚低电平,2脚3v高电平,4脚低电平,可见PCH没有发出DRAMPWROK信号。
PCH坏了吗?那就先查查内存的条件吧,供电,VTTVREF,供电都有,SMBUS有电压没波形,复位也不出,PCH果然坏了。。。。。。给客户打电话,第三次报价。。。。

第四坏:人坏
PCH到货了,怀着激动的心情装上后终于亮机,期待已久的LOGO出来了,心想终于修好了。上硬盘试机又出问题了,进系统后独显没检测到,XXX????神马情况,显卡芯片坏了?没焊接好?还是系统问题??谁知系统安装了一遍也没检测到独显,只有集成在工作,靠,显卡部分还有问题啊,无奈,在次拆机检测显卡部分,因为没有图纸,只能靠经验来判断了,排除显卡的供电和时钟问题,复位不知道在哪里测就先不管了,接下来测PCIE总线时,发现了问题。断线了,人为断线,被割断了2跟数据线,位置很隐蔽,一定是上家没修好,也不想让别人修好,做了手脚,不知道PCH是否是上家搞坏掉的。。。。

没有发现独显硬件:
补好线再次进系统终于发现新硬件了。。。。。

至此,此机经历了重重磨难,终于重获光明,迎来了第二春。。。。。

这么多故障,维修过程真的很累啊,上面有标记了几个测试点,给大家做个参考,希望各位大侠们抖抖小手别忘了加分哦

一个。 + 5 赞一个!

网友A:
我想知道楼主付出如此多时间,这么大的代价,结果收获的是成功喜悦呢,还是丰厚的维修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楼主付出如此多时间,这么大的代价,结果收获的是成功喜悦呢,还是丰厚的维修利润?

两者都有,可能是我有强迫症吧,就想搞明白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上家放水也没淹没你啊

网友:
技术贴不错 估计给我 搞不出来。所以必须顶  估计报价也不少 客户能接受真不错了  不如换板子了

网友B:
不得不佩服你的耐心和细心,DRAMPWROK这个信号没出来应该没有内存复位吧

网友C:
楼主 用什么拍的 这么清晰

网友:
上家全破坏了,这机修好不但要技术还要有坚定的毅力。超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佩服你的耐心和细心,DRAMPWROK这个信号没出来应该没有内存复位吧

DRAMPWROK不出确实没有内存复位的

网友E:
无图纸二修 着实难修
这板子的维修技术含量很大
帖子应该精华!

网友:
楼主真牛逼,没电路图都修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RAMPWROK不出确实没有内存复位的

可见PCH没有发出DRAMPWROK信号。
PCH坏了吗?那就先查查内存的条件吧,供电,VTT,VREF,复位,都有,SMBUS有电压没波形,PCH果然坏了。。。。。。                        那这里你误把复位也写上去了

网友:
楼主能修好这个机器真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见PCH没有发出DRAMPWROK信号。
PCH坏了吗?那就先查查内存的条件吧,供电,VTT,VREF,复位,都有,S ...

高手啊,多谢提醒,应经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图纸二修 着实难修
这板子的维修技术含量很大
帖子应该精华!

没图确实不好修,前前后后好几天,跑线真的很累,多谢版主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用什么拍的 这么清晰

米2s+放大镜,双管齐下,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个思路比讲课的说的明白

网友F:
楼主真牛啊,叹服,耐心加细心在加技术和经验才能有这般境界啊,换这么多东西,报价应该很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牛啊,叹服,耐心加细心在加技术和经验才能有这般境界啊,换这么多东西,报价应该很贵了

报价还不错,客户出的起钱,才是咱修下去的动力

网友G:
我们这都不修这种机子了

网友G:
这修下来要死多少脑细胞

网友:
楼主这机子修的不容易啊,问下你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看这篇帖子感觉有种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意思,历经重重磨难啊,不过还好,虽然困难多多但终于修成正果。

网友H:
能修好这个机器真不容易 客户也有耐心啊

网友:
赞一个,没有图纸修得那么好

网友I:
没图纸 又这么多故障
楼主经验非常丰富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都不修这种机子了

为啥不休这种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修下来要死多少脑细胞

维修过程确实很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修好这个机器真不容易 客户也有耐心啊

恩!客户还不错,前后都有一礼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图纸 又这么多故障
楼主经验非常丰富 赞一个

根据时序来修啊,最主要还是跑线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价还不错,客户出的起钱,才是咱修下去的动力

楼主够细心啊,无图的二修机是块硬骨头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
步骤真多,楼主真耐心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佩服你的耐心和细心,DRAMPWROK这个信号没出来应该没有内存复位吧

内存复位是自检过内存后才会有。

网友:
膜拜,楼主好有毅力。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这台机器收费有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存复位是自检过内存后才会有。

是这样的,复位要后出

网友:
厉害啊,看了佩服,点赞

网友:
好厉害啊。
佩服了。

网友K:
师兄厉害,有没有CPU座的针脚图呀

网友:
二修机确实难修!佩服楼主技术及毅力!

网友:
能修的这么流利,理论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估计上家看到这帖子,肯定灰常愤怒

网友L:
不愧是实地培训学员已经把无图无点位图烂机修复如此成功。请问楼主钢刷是这样链接吗?

网友:
修的这么好必须加分啊,实地培训果然厉害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的真好,向你学习。

网友:
发现 高手都有强迫症。。。

网友:
看得我胆战心惊的、无图修板、上家猥亵、时序又跟着LZ走了一遍、更为清晰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 果断加5分

网友:
很有耐心,技术能力也很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这个都能修好 ,可见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
老兄真是高人,而且有耐心,责任心强

网友:
要是我根本不去测,直接就刷BIOS-换桥了。盲修

网友:
坏了这么多还修么

网友:
SVID要发出来CPU需得到PROCPWRGD,i系列集显要过了内存才出。并且CPU要得到PCH发来的DRAMPWROK这个信号——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都能修好?真心佩服,不过3次报价客户还能接受,也挺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愧是实地培训学员已经把无图无点位图烂机修复如此成功。请问楼主钢刷是这样链接吗?

你这个图不是标准的万用表吧,一般万用表用右边2个口,用钢刷代替其中的一直表笔,打凤鸣当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师兄厉害,有没有CPU座的针脚图呀

还真有。。。看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