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AOC tft22w90ps程序

楼主(2015-01-21):
求AOC tft22w90ps程序

网友:
此机故障为不接信号显示正常,接信号为花屏

网友:
产品代码:IF22,驱动板号为  715G3576-M01-000-004F

网友:
版号和你的一样的,就不知道你的图像芯片是不是和我这个一样的。

AOC TFT22W90PS(Pm25lv020 nt68667 lm215WF2 12V屏AOC_IF22_TI9GNDNDW6A1HNH_667_.rar

网友:
这个不知道一样不

梦想家MQ221WD(TFT22W90PS)_TCRSMTNYX3X2HN 715G2883-1-6 TSUMU58EHL-LF SST25LF020 屏.rar

网友:
刷程序后显示正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