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8脚芯片的资料标有P187 546A2

楼主(2015-01-21):
求一个8脚芯片的资料标有P187 546A2三星530U3C,板号可能是:LOTUS13_TSP.有两个USB头子只能用鼠标,不能用U盘。插上U盘供电被拉低到2点几伏,查供电查到这个芯片上来了,没图纸也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谁能帮忙找下。谢谢。附图

网友:
是不是APL5546

网友A:
这根本就看不清楚啊

网友:
不是,对不上,这个芯片第一脚接地,6、7脚连一起,接的USB 的5V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根本就看不清楚啊

太小了,手机拍不清楚,用放大镜能看清,上面一行是P187,下面一行是546A2

网友:
估计是个复合MOS管,不管它了,直接飞个5V完事。现在能用了。

网友:
这些8脚的USB供电芯片引脚定义差不多的

网友:
问淘宝的卖家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手机拍不清楚,用放大镜能看清,上面一行是P187,下面一行是546A2

http://www.icpdf.com/search.asp? ... &source_f=start  你去这里搜索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