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苹果的本开机 嘀 嘀 嘀 三声报警是什么报警呢

楼主(2015-01-21):
客户一机器摔的,PRO  现在开机电流0.7  喇叭 三声报警。   是三声一样长度的!   并不是像普通本那种显卡报警的声音(一长两短)    不知道苹果的这个报警是哪里报警  是内存 还是显卡呢

网友A:
不插内存时,有报警声音,有多少声记不清了。你的板子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时,有报警声音,有多少声记不清了。你的板子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

我有个小白,刚把内存拆了  不插内存报警是一声。 估计是过内存了。不知道三声报警是哪里问题,可以帮助我判断一下。

网友:
显卡报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