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联想G460    在桌面点击某一个图标,打开的绝对是第一个图标,打字的时候,光标一直会往最前面跳。所以打出来的字都会是倒过来的  举个例子必然说我要打一句话内容是:  我爱迅维网  ; 结果打出来的是:网维迅爱我     我第一反应就是,键盘的问题,于是乎,我吧键盘拔了,然后外接键盘,然后打开桌面某个图标,则显示正常,打字也OK。于是,买了个键盘换上去,结果,一两个月过去了,客户说,故障跟以前一样了,我蛋疼了,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指点一二小弟吧

网友A:
怎么感觉先搞下系统的好,跟打字设置有关吗,会这样反过来

网友:
可能还是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B:
近PE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换个系统来试一下

网友D:
很可能是键盘问题,拆掉键盘,外接USB键盘试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E:
我搞过一台联想的老是自己安f1。我把io到键盘接口的线割了 好多。直接飞得线就好了。板城问题。你把io换了在说吧

网友F:
排除系统故障后看下EC和KBD间的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搞过一台联想的老是自己安f1。我把io到键盘接口的线割了 好多。直接飞得线就好了。板城问题。你把io换了 ...

我认为是这样,如果EC换过还是一样就是EC脚位和接口有哪些地方短路或微短,系统的因素不大。如果除了键盘还有其它功能键的按钮也检查下,外接USB键盘肯定是正常的,他们走的路线不同

网友H:
能打倒过来的键盘我还真没碰到过,是不是系统设置有问题或EC故障了

网友I:
确实是很新奇的问题。话说回来了,昨天有一只文件也是让俺头痛,其他打开都正常,打开它后显示文字一条线竖直往下排,试点调很多功能都恢复不了正常,花十几分钟无果就直接删掉它

网友J:
不用想了还是键盘

网友K:
如果不是移动来用,不插键盘线,直接外接USB键盘用就OK了

网友:
居然还有这事

网友L: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可能是键盘接口处排线压得不够紧

网友M:
          你换了键盘不是好了几个月么,那么可能还是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先搞下系统的好,跟打字设置有关吗,会这样反过来

就是打字光标会一直往最前面跑,所以打的字当然会倒过来。系统,其实倒是没想到这点。要不我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换了键盘不是好了几个月么,那么可能还是键盘

询问客户,说。她也不经常打字,估计也是电脑不常用,都是给小孩玩吧,也是最近才跟我说的。若还是键盘的问题,那我就蛋疼了,是我买的键盘就有问题,还是主板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可能是键盘接口处排线压得不够紧

这个我最先还没买键盘的时候,就已经排除了这点

网友:
是呀,我也郁闷死了。时常遇到蛋疼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是移动来用,不插键盘线,直接外接USB键盘用就OK了

换角度想,人家买个笔记本当台式机用,显然有点不靠谱,心里不舒服,看起来都不爽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不用想了还是键盘

其实我最怕看到的就是还是键盘的事,能不能分析下,若是键盘问题,到底是主板上的某处导致还是这键盘本身就有这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是很新奇的问题。话说回来了,昨天有一只文件也是让俺头痛,其他打开都正常,打开它后显示文字一条线竖 ...

呵呵,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过最终你的做法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打倒过来的键盘我还真没碰到过,是不是系统设置有问题或EC故障了

现在只能是怀疑,键盘又挂了,或者系统问题,EC故障会导致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搞过一台联想的老是自己安f1。我把io到键盘接口的线割了 好多。直接飞得线就好了。板城问题。你把io换了 ...

IO?换了可以?你的按F1案例是板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是这样,如果EC换过还是一样就是EC脚位和接口有哪些地方短路或微短,系统的因素不大。如果除了键盘 ...

那我只能是处理 了EC?我郁闷死了,那当时还新键盘为什么又OK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除系统故障后看下EC和KBD间的值

难道说,我还新键盘的时候,问题只是没有很快或很明显的突出,到用段时间后,问题越来越严重,那照这么说,是不是还有微断的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是键盘问题,拆掉键盘,外接USB键盘试试,看看什么情况

外接一直都很O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系统来试一下

我现在只能是先软后硬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近PE试试就知道了

怎么说?进PE若还会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键盘上有某些功能建 打开导致的  问下客户  他在什么情况弄成这样的?  正常操作?  还是客户有砸  敲  键盘导致键盘损坏?   不排除客户人为操作不当 引起的

网友:
百度下载个键盘测试器可以看沾的哪个健。。估计是右上角的hoem健

网友:
进PE里面测

网友O:
换了 键盘还不行的话 查EC BIOS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怎么说?进PE若还会呢?

进PE试试   如果OK  做系统吧    如果还有这种情况  硬件的事  换键盘 试试   EC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了 键盘还不行的话 查EC BIOS 是不是有问题

不可能是再发个键盘过来了,只能是从主板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进PE试试   如果OK  做系统吧    如果还有这种情况  硬件的事  换键盘 试试   EC

嗯,了解,我试试看。多OK了,告诉你结果

网友Q:
换过键盘了,还出现同样的问题,应考虑键盘接口及EC的问题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Q:
换过键盘了,还出现同样的问题,应考虑键盘接口及EC的问题了。

是换了之后还用了段时间才这样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是换了之后还用了段时间才这样的

是呀!我知道换新用了一段时间。也应考虑小孩子玩游戏时经常用到的几个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呀!我知道换新用了一段时间。也应考虑小孩子玩游戏时经常用到的几个按键。

也不至于吧,她小孩也只是看看电视,那照你这么说,还是键盘质量问题喽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其实我最怕看到的就是还是键盘的事,能不能分析下,若是键盘问题,到底是主板上的某处导致还是这键盘本身 ...

你的键盘连键了,用个测试软件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你的键盘连键了,用个测试软件一下就看出来了

装新键盘的时候,用软件测试了下。还是OK的,这才三两个月就装毛了啊

网友R:
先换系统试一下,键盘的问题要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先换系统试一下,键盘的问题要多一些!

系统换过了,连XP的都换了

网友R:
排除了软件那就从硬件开始,在怎么弄也要先换了键盘试一下!曾经遇到过打开桌面任意一个图标,就只能打开我的电脑,换了键盘ok了,用了几天又不行 又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R:
排除了软件那就从硬件开始,在怎么弄也要先换了键盘试一下!曾经遇到过打开桌面任意一个图标,就只能打开我 ...

你是客户,才用3个月又要换同一个东西,你乐意?打死也不肯掏钱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装新键盘的时候,用软件测试了下。还是OK的,这才三两个月就装毛了啊

你拿的货是不是翻新的啊,是的话,就得换键盘了

网友S:
这种莪也又遇到 不过莪的是换个键盘就可以了。。 他不经常玩   直接用外置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拿的货是不是翻新的啊,是的话,就得换键盘了

但是问题是,还是老问题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S:
这种莪也又遇到 不过莪的是换个键盘就可以了。。 他不经常玩   直接用外置不就行了~

外置影响没挂呀,多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外置影响没挂呀,多不方便

外置影响美观。使用不方便

网友T:
你换的是不是oem的,换个原装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换的是不是oem的,换个原装应该不会

原装的贵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你是客户,才用3个月又要换同一个东西,你乐意?打死也不肯掏钱啊

键盘不是包三个月,找上家换呀!要不行给他说修主板!

网友:
楼主修好没,分享下这个奇葩问题。

网友U:
怎么这么奇葩问题   感觉还是键盘坏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R:
键盘不是包三个月,找上家换呀!要不行给他说修主板!

修主板,人家就会说,键盘原本是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U:
怎么这么奇葩问题   感觉还是键盘坏啊

我现在是,又怕是键盘的问题,又怕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主板,人家就会说,键盘原本是好的呀

那现在换键盘你又不想!修主板又怕,那你想怎么搞 ?键盘是易损的,新的有坏的也很正常的!

网友:
换个EC试试吧。。

网友V:
键盘的左键拆掉试试、

网友W:
先看看EC的周围有啥异常没有

网友X:
小孩玩,容易坏键盘,应该还是键盘问题

网友Y:
引用 网友P:
进PE试试   如果OK  做系统吧    如果还有这种情况  硬件的事  换键盘 试试   EC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问题,修好了也给我说了下怎么解决的啊,谢

网友:
引用 网友X:
小孩玩,容易坏键盘,应该还是键盘问题

其实小孩都是用来看动画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问题,修好了也给我说了下怎么解决的啊,谢

当然,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相互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W:
先看看EC的周围有啥异常没有

真的不想去考虑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W:
先看看EC的周围有啥异常没有

主要是不想往主板方面去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V:
键盘的左键拆掉试试、

键是弹起来的,而且,弹性很好,也扣动过几次,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换EC就很麻烦了

网友:
ec和BIOS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拿的货是不是翻新的啊,是的话,就得换键盘了

所以说当初报价的时候,你就得报原装价,换代用键盘

网友:
键盘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就是键盘的问题,换一个就没问题了

网友:
1-76楼全都看了
总结就是 进PE测键盘 用键盘测试器测连键 换系统 换软件 换键盘 检查EC及线路组织 换EC
不知道 楼主昨天问题解决没有 万望告知 感谢

网友:
换过系统吗?在PE里试过吗?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的情况自我感觉应该是软件问题,先排除问题在排除硬件,大多数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少见的,但的确不好解决,不知道故障根源在哪

网友Z:
你换一个好过     那你再换吧   都不用想的了

网友AA:
EC问题吧或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Z:
你换一个好过     那你再换吧   都不用想的了

为什么这么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A:
EC问题吧或者刷个BIOS试试

这跟BIOS也会有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