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家里AOC FW913+显示器进到桌面后 老是自动开关机?

楼主(2015-01-21):
我更换了一个主机了可是问题依旧,我觉得应该是显示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和主机没关系,听说是 电源板还是驱动板什么的?可是我不会拆啊?不敢硬翘,怕把哪里翘坏了,跪求大神帮助!

网友:
自己沙发 和图片中的显示器一样!

网友:
量下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显示器就那么几个东西。不行就只管换。

网友:
送修妥妥的

网友:
还是送修吧,…。

网友:
不敢拆也要拆,不拆坏几只是不会的

网友:
黑屏之后,显示器电源灯还量吗

网友:
自己能拆?不行就送修……

网友:
显示器用了几年了?有螺丝把相关螺丝卸下来,最好别用改锥翘,而是用废的银行卡、硬卡片翘,以防有痕迹,或翘坏里面的东西,其实好拆啊,我朋友的媳妇自己今天就拆了一个花屏的显示器,看看里面没看出啥,就装上了,朋友给我拿来了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就送修吧,

网友:
要拆开才知道,不敢拆也要拆,就算是开关坏你也要拆开才能换。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A:
碰到这样的楼主,我也是醉了,显示器也能自动关机。说个问题都说不清楚。我就说两点,第一:显示器灭了之后,电源指示灯还亮不亮,不亮的话,按一下开关,还能不能亮。如果亮,应该是电源板或者是驱动板,开关的问题。第二:显示器灭了之后电源指示灯亮着的,按两下开关能不能亮。如果能亮,LCD的,一般都是灯管,高压板,或者电源板电容鼓包

网友:
楼主真想修就要大胆拆顺便把过程告诉大家

网友:
建议送修

网友:
开关全换试试

网友:
换一个 就好了   不敢拆  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开关拔掉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按键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样的楼主,我也是醉了,显示器也能自动关机。说个问题都说不清楚。我就说两点,第一:显示器灭了之后 ...

支持楼主的说法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没听懂。

网友:
插上电源试试

网友:
拆都不敢拆你还修个啥啊   送修吧

网友:
是屏闪吧,显示器一会亮,一会灭。说成自动开关机

网友:
个人建议你送修,有可能是你的高压板出了问题,改一个通用的高压板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很简单,

网友:
应该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可能就是电容坏了,哈哈,

网友:
开关按键坏了

网友:
敢拆是维修的第一步

网友:
自家显示器翘吧,先把底坐拆了,再从旁边找缝隙大的地方翘 ,把牙刷磨尖了翘就行,進缝可别深了。

网友:
别弄的故障扩大,屏搞坏你就不用修啦!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要么开关问题,要么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