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进系统

楼主(2015-01-21):
   今天天遇到一块板   南桥是 FW82801DB   IO芯片是IT8716F-S  的机子PW+电压正常,IO的触发电路正常,有高 低  高 电压跳变,就是开机有显示,一会就卡在哪里不动了.....

网友:
诊断卡显示什么?

网友:
你描述的太简单了,硬盘等外设查过没有……

网友:
有没有检查硬盘  万一是硬盘的问题呢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还有的是有可能是条子的问题喔。

网友:
如果外设没问题的话直接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