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MH/USB3无CPU电压求帮

楼主(2015-01-21):
故障和这帖子里一样,但是不知道帖主所说的电阻在什么位置,谁能帮帮我

网友:
顺著6脚跑线,找找。

网友A:
初学,跑线难呀

网友B:
先查6717 的14脚看有无电压,如果没有就按照截图查找开启信号来源,一般都是TRQ3 TRQ4自身不良及上拉电阻不良

网友:
大哥顺着EN跑线啊!!应该都在芯片附近

网友A:
到底是几脚6脚还是14

网友A:
请教TRQ3的G极电压应该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TRQ3的G极电压应该多少

trq3导通,TRQ4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6717 的14脚看有无电压,如果没有就按照截图查找开启信号来源,一般都是TRQ3 TRQ4自身不良及上拉电阻不 ...

6脚电压为OV     14脚电压1V   。TR15   TR16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学,跑线难呀

慢慢尝试下,要不然你觉得难就一直不去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学,跑线难呀

万用表打二极管挡 顺着6脚开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几脚6脚还是14

看图纸是14脚

网友:
14脚电压1V正常不

网友C:
不会跑线就把L6717周围电阻电容都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跑线就把L6717周围电阻电容都查一遍

我现在是不知道到底哪一脚是EN,EN脚开机后电压为多少,现在14脚电压1V    6脚电压0V

网友:
谁能告诉我14脚和6脚的开机电压多少是对的

网友:
映泰的板子也有这个问题    一样的电源芯片